丹佛斯2800系列E16故障?

楼主(2005-03-11):
丹佛斯变频器2811三台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E16电机短路故障,,这是那儿有毛病

网友A:
先把电机断开,量一下电机绕组有没问题. 再量一下变频器U、V、W对+、—的二极管属性及对地有无短路。

楼主:
请教大家: 丹佛斯变频器2811带一空载电机,一台运行3HZ--5HZ显示先显示E6然后E35,E16,当运行到10HZ反而不出现故障代码,另一台刚开始通电检查的时候,运行一会儿显示有E16,现在按运行键就显示E14,电机是正常的,两台三相电压和电流输出都平衡,应该从何着手维修

网友A:
控制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