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监控画面的数据闪烁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5-03-11):
最近我们的监控电脑在进行维护以后,在电脑的WINCC图画上的数据存在发黑的现象,以前正常,备用机也是同样现象,现在我们已经更换MPI网卡,但是无效,接头也已经处理,请高手指点,这种现象的成因和如何处理?望能及时指点迷径。。。

网友A:
是不是点数太多了,把变量触发的时间改长一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