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5-03-11):
请问变频器降低电机转速的同时对电机的转矩有何影响?降低?升高?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电机的转矩?在额定电压以下(不弱磁升速时),一般可以做到输出额定转矩,这是指能力,即所谓恒转矩区。电机的实际转矩是由负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