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LC控制多轴步进电机的经济方案

楼主(2005-03-11):
想用PLC控制12轴步进电机,请给出方案.要求系统造价低.只要有12路高速脉冲输出就行(5KHz输出).

网友A:
12轴步进电机,有无联动插补?是什么运动规律?做多少台?要求系统造价低于多少?是否可不用PLC改用PC机或单片机? 你的要求还没说请楚,就希望别人半小时内给出应答.

网友B:
经济的方案我们可以提供,可联系0755-26722719 周生

网友C:
如果是同步控制就好办,否则不行

网友D:
有兴趣可致电010-62932100-129 沟通!

网友:
若没有圆弧插补功能.我可能达到你的要求,造价上面可以去比较看看,我的方案应该优势比较明显的.感兴趣来电:0510-2458041;QQ:371759527张生

网友E:
“只要有12路高速脉冲输出就行(5KHz输出)”——> 单片机

网友:
那安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整个系统都可以一起处理.不知I/O接口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F:
可以用运动控制器,不过可能会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