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电容烧毁问题

楼主(2005-03-11):
我厂的一低压电容补偿柜,负载均为直流调速系统,在自动投入补偿的情况,近一年来运行均正常。今日发现有几个电容烧毁(其中有一电容鼓了起来),另有几个电容进线烧毁且电容也烧胡。 请问其可能原因? 谢谢! ----------------------------------------------

网友A:
这个问题同交-直流变换电路及负载特性有关,能说明一下吗?

楼主:
负载均为恒转矩负载。 直流调速系统大多为欧陆590、西门子6RA23等三相桥式整流系统,极少数的欧陆512C单相直流调速系统

网友A:
工作时周围有否大的感性负载?有否带载启动?

网友B:
是直流调速器和整流器的问题 应在前面加进线电抗器 我作过很多了 13105332670

网友C(2005-04-14):
主要还是受谐波的影响。 当电网存在谐波时,投入电容器后其端电压增大,通过电容器的电流增加得更大,使电容器损耗功率增加。对于膜纸复合介质电容器,虽然允许有谐波时的损耗功率为无谐波时损耗功率的1.38倍;对于全膜电容器允许有谐波时的损耗功率为无谐波时的1.43倍,但如果谐波含量较高,超出电容器允许条件,就会使电容器过电流和过负荷,损耗功率超过上述值,使电容器异常发热,在电场和温度的作用下绝缘介质会加速老化。尤其是电容器投入在电压已经畸变的电网中时,还可能使电网的谐波加剧,即产生谐波扩大现象。另外,谐波的存在往往使电压呈现尖顶波形,尖顶电压波易在介质中诱发局部放电,且由于电压变化率大,局部放电强度大,对绝缘介质更能起到加速老化的作用,从而缩短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说,电压每升高10%,电容器的寿命就要缩短1/2左右。再者,在谐波严重的情况下,还会使电容器鼓肚、击穿或爆炸。

网友D:
多数是晶闸管可控整流部分引起的偕波肇成

网友E:
主要还是受谐波的影响。由于卷取机处于发电机状态,能量回馈电网,电网存在三次谐波或更高的谐波;在谐波严重的情况下,电源电压波形呈现尖顶波形,使电源电压波形奇变。因此,电容的阻抗变小,充电电流增大,导致电容器发热,鼓肚,甚至击穿或爆炸。

网友C:
huyie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公司可以免费给您提供解决的方案。 可以和我联系,点击我的用户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