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实验台与PC机的连接

楼主(2005-03-11):
我们实验室有四台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实验台,自买了以后一直有问题存在,譬如一开机伺服电机就自己开始动,碰到行程开关也还一直动,只有关掉电源重起后才会有好转。 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和PC机通讯不上,这个平台里面用的是PMAC的I型卡。用串口和PC机通信,但有三台一直通讯不上,重装了好几次软件,旧的新的PComm32和Pewin32都试过了,还设置了好几次COM口的中断地址都不行。厂家来人也一直没弄好,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对这方面了解的。指教一下。

网友A:
厂家都搞不好就退货呗,这样也好更换供应商。

网友B:
有电路图没有? 伺服电机是速度环控制,还是位置环控制? 控制器的两端波特率是否一样? 控制器的供电组电压是否正常,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PMAC卡。

楼主:
波特率,奇偶校验的各种组合都试过,也不好使。平台中有两台是步进电机的,两台是伺服电机的。厂家来过两次人了,第一次来人没弄好他就说自己是搞硬件的,这个试软件问题。后来又来一个也没弄好就说是硬件问题。明显推托责任。挺让人气愤的。

网友C:
时临 3.15 ,虽然你们买的不是消费品,但卖家同样应承担保证质量的责任。 我搜索了一下网上的信息,得知: 1. 买方为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 2. 卖方为北京市“某”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暂隐其名)。 他们自称 提供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实验台是“应用教学的理想设备”,其中EM-300型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教学设备,EM-400型为交流伺服控制系统教学设备,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目前主要用户有: 清华大学精仪系 清华大学机械系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系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机械系 北京服装学院 天津大学自动控制学院 天津大学机械学院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 重庆工学院 浙江工程学院集成制造中心 上海大学机械系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学院 (尚未列入贵校大名,想必自知有难言之处) 你们双方的买卖关系,别人很难插手,谁卖的东西,谁最请楚,只想挣钱,不想服务是说不通的。我认为直到现在,你们的问题,主要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和方法问题。 卖方已经卖出那么多台,应该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卖方在北京公司本部调通一套到两套教学设备,开个面包车从北京到秦皇岛半天车程,用替换法找出不能正常工作的部分,当天便可解决。

网友B:
会不会病毒的原因? 用可以动的那台计算机区分别控制一下另外三台.

网友D:
我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请登陆www.zhuochua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