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故障诊断代码

楼主(2005-03-11):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所有的故障代码吗

楼主:
如果可能的话是艘有的也行 其中一部分也行,我现在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可以说还一点都不懂,知道点算点吧 谢谢各位拉

网友B:
我这有但是不知道怎么给你,你告诉我用什么方式给你吧

网友B:
我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收到没有给我回个话

楼主:
我收到了,谢谢你,

网友C(2008-05-14):
我也要一份故障代码,我的邮箱:hanxueqing522@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D: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E:
故障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反应
F0001
过流
¨ 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
功率(P0206)不对应
¨ 电动机电缆太长
¨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 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
(P0206)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
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
电动参数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
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

> 增加斜坡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Off2
F0002
过电压
¨ 禁止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P1240=0)
¨ 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 )超过了跳
闸电平(P2172)
¨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
处于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
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
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
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
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
匹配。
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注意
负载的惯量越大需要的斜坡时间越长;外形尺寸
为FX 和GX 的变频器应接入制动电阻。
Off2
F0003
欠电压
¨ 供电电源故障。
¨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
范围以内。
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
低。
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Off2
F0004
变频器过温
¨ 冷却风量不足
¨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情况必须与工作/停止周期相适应
2.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3. 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4.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故障值:
P0949 = 1:整流器过温
P0949 = 2:运行环境过温
P0949 = 3:电子控制箱过温
Off2
F0005
变频器I2T 过热保

¨ 变频器过载。
¨ 工作/间隙周期时间不符合要求。
¨ 电动机功率(P0307)超过变频器的负
载能力(P0206)。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间隙周期时间不得超过指定的允
许值。
2.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
(P0206)相匹配

F0011
电动机过温
¨ 电动机过载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间隙周期必须正确
2. 标称的电动机温度超限值(P0626-P0628)
必须正确
3. 电动机温度报警电平(P0604)必须匹配
如果P0601=0 或1,请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电动机的铭牌数据是否正确(如果没有
进行快速调试)
2. 正确的等值电路数据可以通过电动机数据自
动检测(P1910=1)来得到
3. 检查电动机的重量是否合理,必要时加以修

4. 如果用户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不是西门子生产
的标准电动机, 可以通过参数P0626 ,
P0627,P0628 修改标准过温值
如果P0601=2,请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r0035 中显示的温度值是否合理
2. 检查温度传感器是否是KTY84(不支持其他
型号的传感器)
Off1
F0012
变频器温度信号丢

¨ 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传感器断线 Off2
F0015
电动机温度信号丢

¨ 电动机的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
果检测到信号已经丢失,温度监控开
关便切换为监控电动机的温度模型
Off2
F0020
电源断相
¨ 如果三相输入电源电压中的一相丢
失,便出现故障,但变频器的脉冲仍
然允许输出,变气魄仍然可以带负载
检查输入电源各相的线路 Off2
F0021
接地故障
¨ 如果相电流的总和超过变频器额定电
流的5%时将引起这一故障。
Off2
F0022
功率组件故障
在下列情况下将引起硬件故障(r0947=22
和r0949=1)
(1) 直流回路过流=IGBT 短路
(2) 制动斩波器短路
(3) 接地故障
(4) I/O 板插入不正确
外形尺寸A 至C(1),(2),(3),(4)
外形尺寸D 至E(1),(2),(4)
外形尺寸F(2),(4)
由于所有这些故障只指定了功率组件的一
个信号来表示,不能确定实际上是哪一个
组件出现了故障
外形尺寸FX 和GX
当r0947=22 和故障值r0949=12 , 或
13,或14(根据UCE 而定)时,检测
UCE 故障
检查I/O 板。它必须完全插入 Off2
F0023
输出故障
¨ 输出的一相断线 Off2
F0024
整流器过温
¨ 通风风量不足
¨ 冷却风机没有运行
¨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
¨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处于运转状态
¨ 脉冲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允许的运行温度.

gj

网友E:
更多内容,请大家查看MM440变频操作手册,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就有.

网友F(2008-06-15):
590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技术交流

网友G(2009-08-17):
mm440上显示p0503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09-11-11):
西门子MMV400故障码F231怎么办?

网友I(2010-04-12):
西门子s7变频器的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