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罗老师怎样解决液压缸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5-03-11):
罗老师:你好!我有如下问题,向你请教。 有一个电机,其上的负载为一个液压缸,液压缸的压力(0-100KG)增加则电机的电流(0-300A)增加,液压缸的压力减小则电机的电流减小,我通过电流互感器及电流变送器测得电机的电流,通过PLC进行PID控制一个电液比例阀(响应时间为0.2秒),但是在实际调试中发现,液压缸的动作在3秒以上(与PLC输出信号比较),请指点我应该怎样解决液压缸延市时的问题。谢谢,我的信箱:szmfj@163.com 电话:013942806806

网友A:
不用PLC,用单片机通过判断电流的变化趋势,取提前量。

楼主:
电流的变化趋势本身就是波动的,而且没有什么规律,提前量很难取到。

网友B:
我想是你的比例閥的延遲,可以考慮用壓變!

网友C:
这是整个系统在设计时本身就有一些硬件误差,所以不可能那么准确,加上你用的是电液比例阀,虽然标响应时间为0.2秒,但是谁能保证这个测试情况是咱们的工况吗?回答是否定的。再加上在管道设计等方面的误差,你说3秒的延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出来的,故无法判断。最精确的伺服控制系统还是有些延迟的.

网友D:
呵呵,液(气)动控制本来就有纯滞后(传输)在里面,

楼主:
首先感谢罗老师的指点,3秒是我发一个3秒的方波,即3秒为50公斤,三秒为80公斤,压力表指针从50——80波动,3秒以下时间压力在大于50,小于80之间波动,我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对不对。另外罗老师,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请位液压方面的高人到现场分析一下。我是作电气的,对液压不懂?请指点,多谢! 非常感谢!

网友C:
TO:SZMFJ你把你的控制原理图发到我的邮箱来xiang1225@163.com.希望能帮你找出问题所在.我想是电气控制设置方面有些问题

网友E:
电液比率阀的延迟时间,和阀的尺寸有好大的关系吧?

网友C:
"电液比例阀的延迟时间,和阀的尺寸有好大的关系吧?"从表面看有这样关系,应该是与阀的阀芯行程有关系,行程大,迟滞大,形成死区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