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SLC 5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03-12):
SLC 5/03上有一个DH485口,已连 paneview 550,还有一个RS232口,请问如果要连接PC编程的话,可否用普通的9针串口线连结? 另外,paneview 550要上载程序到PC,软件想用PROTOOL,硬件连线有什么要求? 再问一个操作员终端的问题:NEMATRON 的pv-506sv4其中有一个RS232口,请问如果要连接PC编程的话,可否用普通的9针串口线连结?

网友A(2005-10-08):
串口编程的电缆连接方式跟普通的不同,你可以自己来接线。 具体的连线方式我要找找资料,如有需要可发邮件给我

网友A:
“我爱我家”真是强!!

网友B:
有一套AB DH+的系统,有八台SLC5/04 PLC,一台上位机通过1784-PKTX卡接入系统。现在我需要再增加一台上位机,也是用1784-PKTX卡连入网络。增加的上位机刚开始一切正常,RSLINK(Gateway版)能找到八台SLC5/04 PLC和另一台上位机,大约半小时后就找不到其他设备了(自动刷新的)。只有重新启动RSLINK才可以,并且一段时间后又有上面的问题。在着过程中,原先的上位机一直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用普通的9针串口线连结, 3线连接就行了。

网友C:
用普通的9针串口线连结,1,4,6,短接,7,8短接,2,3交叉,5对5。

网友D(2006-03-22):
请问一下如果用SLC500型号是1747-L552B 5/05 CPU-32k Mem.OS501 Series C 的处理器,利用SN和ASB模块进行RIO远程扫描,如何将远程框架上的模拟量模块例如1746-NI8和1746-NO8I设置为class1的模式啊?各位大虾帮帮忙吧!很急!谢谢 :)

网友E(2010-10-25):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现在我用的AB HMI为PANELVIEW 550 键盘的,与SLC500\03 通信连接, 现在我用电脑连上SLC500后只有CPU的信息,无法看到HMI,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样通过SLC 建立电脑与HMI连接?

另外我单独用电脑连接该HMI时(利用1747-PIC模块), 在RS LINX 软件中无法建立1747-PIC 的驱动, 提示‘Fatal Error Initializing PIC device driver!’报警,不知为何,望各位大侠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