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六只油缸控制同步选择编码器方案

楼主(2005-03-12):
我们公司是专一生产锻压设备的工厂,在进行一新产品设计时,有以下问题请赐教,将不胜感谢! 我们的产品共有六只油缸,每两只油缸为一主,要求控制两个油缸的同步,以前我们一直用的是磁栅传感器测量两个油缸的移动量并由数显表显示位移量,检测和显示功能全是由磁栅和数显表完成的,数显表本身带有位移设定功能,也就是预先给数显表设定一个数值,当油缸运动到此数值时,数显表给控制系统一个信号断开控制回路,使油缸停止动作。 这种控制原理有如下缺点:1、油缸在运动过程中无法保证两个油缸动作的同步,也就是无法进行数值的比值; 2、数显表每次每轴只能进行两个点的设定,无法对两个以上的点进行设定。 最近我们对该产品控制想作一个更改,要求达到以下几点: 1、 采用可编程终端NT20S或NT31C与PLC 组成控制系统; 2、 采用OMRON光电编码器检测位移并由可编程终端显示位移量; 3、执行件在运动过程中要能进行位移量的比较;(执行件运动速度较慢) 4、要对运动部件每次每轴可设定六个以上的位移点,到设定点要自动停止运动; 5、断电重新开机后能显示断电前的数值; 因旋转编码器分增量式与绝对值式两种,现无法确定采用何种形式的编码器,请各位大虾按两种形式的旋转编码器分别设计一个方案,并选择可编程终端、PLC、旋转编码器的型号,并告之何种方案简单易行。万分感激!

楼主:
触摸屏选:NT31C-ST141B-EV2 PLC :CPM1A-40CDR-A-V1 旋转编码器应用绝对式的,但不知选用哪个系列及具体型号合适?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我公司有用绝对值编码器做两个油缸同步的控制仪表GP1312/C2,在双油缸高度提升中用的很多(三峡项目也有用),另有经济型的绝对位置同步纠偏控制仪XSK08-C2,也是两个绝对编码器位置的同步,可连续位置的同步纠偏,同时提供高程信号,可以来电话探讨,021-32031167 上海精浦机电 裘先生

网友B:
为什么油缸位移不用位移传感器呢?这样同时控制几个都可以啦。020-33858174 曹工

网友C:
你可以采用以前的方案,不过磁栅改成绝对值的就没问题了。现在不光旋转编码器有绝对值型,磁栅也有

网友D(2005-04-23):
你的问题解决起来非常简单,但不是你和上面网站朋友说的方法,采用数字液压缸,再配以标准的智能数字控制器,你既可完成同步控制,又可进行多点位置设定控制,还可以任意调速,完成的功能比你想象的还多,并且不用装任何传感器,系统可以做到即装即用,如果你的主机功能要求特别多,只需一台廉价的PLC就可以全部搞定。这个技术只有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才有,刚完成国家十五攻关验收,他们现在主要做军事项目,看看对你们的项目有兴趣没有,如果能用上数字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节省了你的时间和精力,你不妨与他们联系试试看。这个公司你在网上能查到。

网友E:
其实你这个系统的控制需要自己写PID算法,传统的控制不太灵光的。位移反馈可以用直线或旋转编码器,只要精度够就可以了。控制的时候,每组中以A缸为主动缸,A缸的最终位置由系统;另外一个B缸则按照A的位置反馈来运动,这样两者的位置误差会比较小。其实就是随动控制,雷达天线上叫随动或仿真。

网友D:
如果光是同步,北京亿美博的同步阀就可以解决,如果加上其他的要求,你可用数字缸,统统都解决了,并且水平比你要求的还要高。不信你可上www.aemetec.com网站上看看,百闻不如一见。

网友F(2005-09-05):
不知道各位提的方案同步的精度为多少?还有如果用plc计算的话应该怎么算

网友F:
我的油缸长600mm,缸径30,总行程时间5s,要求同步误差不大于0.5mm 我算了下,好像很难做到,检测精度和阀的响应时间、比例阀的模拟量输入信号时间很难达到这些要求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指教

网友G:
数显表给的是继电器动作嘛?如果以前数显表基本能达到要求,在此基础上改进一下,就加6个继电器,不行加12个,无非外壳做打点嘛,或者做个双PID调节。你两路就用PLC,一是造价太高,二是程序组太硬件的搭配什么的都得玩明白,不然精度找不准。 QQ:195495513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对不懂液压和不懂控制的人是个难题,对搞传统液压和控制的人也是个难题,但对数字技术来说可就是个1+1=2的小学生课题,如果你真想解决问题,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H:
你选小容量饲服阀,可以解决,它的同步精度高,可达0.2mm,用比例阀系统也可做到同步精度0.5mm。

网友F:
那个什么亿美博发了传真过去都没人理的

网友D:
你什么时候发的传真?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同步的方法很多,根据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价格,如果你希望达到0.5mm的同步精度,采用数字同步最简单和最理想. 亿美博是我国专门研究和解决各种疑难液压同步的公司,如果你是为了咨询方法自己搞,他们可能不一定很积极,毕竟公司要考虑效益的,如果你们希望合作解决问题,我想他们会积极配合的.

网友:
旋转编码器好象达不到0.5mm精度级。

网友I:
采用磁栅计数,上位机采用PLC不是很好的方案吗?利用程序进行比较也是容易实现的啊,如果用旋转的,还要加机械结构,麻烦。

网友J(2008-12-08):
用比列阀,同步效果很不错

网友K(2010-01-24):
用推挽法就可以解决了 实际同步很简单的

网友K(2010-10-1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yMzcyMDgw.html

网友L(2011-06-13):
个位大侠到底哪个同步效果最好且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