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PLC的串口采集仪表的数据该采取什么措施?

楼主(2005-03-12):
现需要通过Quantum PLC的串口采集仪表的数据,Quantum PLC采用Modbus协议,现场仪表必须也支持Modbus协议吗?若现场仪表不支持Modbus协议又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4-20mA转485就可以了

网友B:
这其中有两个问题要考虑: 1. 通讯双方必须采用相同的协议才能完成数据传输,所以“Quantum PLC采用Modbus协议,现场仪表必须也支持Modbus协议”,或者至少一方具备能够改变协议的功能。 2. 其中至少有一方能够发起通讯过程。Quantum PLC有无此功能因为不熟悉不能下断言,但现场仪表一般采用被动通讯的方式,无法发起通讯。如果都是只能工作在从机方式,则数据传输无法进行。 针对以上两种情况解决的方法: 1. 如果都不能改变协议,但有一方可以发起通讯,需要增加协议转换器,将非Modbus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或者相反。 2. 如果都是只能工作在从机方式,就要设置智能控制单元作为主机,由其发起通讯过程,再向二者传递数据。

楼主:
两个条件都不满足,现场仪表不支持Modbus,PLC也不能做主站。那么我要增加一个协议转换器,一个智能控制单元。可是我没找到RS232转Modbus的转换器,也没用过智能控制单元,请周公大哥再解释一下。

网友B:
关于“RS232转Modbus的转换器”,需要明确一下: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RS232 是电气标准,它规定了接口的电气性能,属于硬件部分,通常 PLC 都具备 RS485 接口;Modbus是通信的协议(其中的一种)它规定了在通信线上传送的数据格式,属于软件部分。所以不同的总线规范(如 RS232、RS485、RS422)可以按相同的协议传送数据,同一种的电气接口上也可传输不同的协议(如 Modbus 或者约定的数据格式)。对于每一个既定的网络,电气规范和协议必须是相同的,否则要加转换器。 回到上面的问题:协议转换器是将同一电气标准中传输的不同数据格式转换为相同的格式,通常也都有处理器参与。智能控制单元还要增加通讯管理的功能,起到主机的作用。因为它也有处理器,所以也可以完成协议转换的功能,这时就二者合一了。 如果还有问题,可打 029-85253961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