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FT PLC为何物

楼主(2005-03-12):
我见到SOFT PLC,以前没接触这个概念,能否有高人给我解答。

网友A:
就是软件PLC系统,您可以使用PLC是软件 替代了PLC的CPU硬件

网友B(2006-02-08):
真希望高人具体pk一下

网友C:
所谓软PLC也就是说在CPU内采用解释方式或者编译方式进行代码执行的.而硬PLC因为有专门的CPU芯片来进行执行PLC的指令,所以速度和可靠性要更高一些.不过软PLC的灵活性可以做得更高.目前中大型PLC一般都是硬PLC而小型PLC有很多是软PLC.

网友B:
软PLC的灵活性可以做得更高:
是指输入管脚可以定义是什么类型的,如模拟量,开关量,或者脉冲等,其他还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软plc的程序执行也是循环扫描么?
软plc的设计语言有5种,执行方式相同么?
还请王老师指点一下阿,最近正在做codesys,有些糊涂。

网友B:
芬兰epec公司的2023和2025,其中控制器使用codesys编程,
这个是软plc么?

网友C:
软PLC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通信接口、指令和功能块的开发、数据格式与PC数据格式的兼容、显示接口的开发、现在代码库的应用等方面。
软PLC的执行也是循环扫描的
5种语言中的有四种相对来说比较兼容,但SFC相对来说有些特殊,是上一层的语言,需要一些特殊的指令支持。您在实现时一定要考虑到它的问题这样可以保证你不会做到一半再来改体系。

网友B:
谢谢。我实际做起来先,到时候遇到问题就应该很客观了,那时候再多请教

网友D:
使用软件编程的方式,完成逻辑控制和运算,当然也是开放的,可编程的。但必须依赖于强大的处理器,否则速度和精度上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PLC相比。

网友C:
天上火说得有理。

网友E:
还要买PLC吗?

网友F(2006-03-15):
所谓SOFT PLC也就是通常说的软PLC,实际上是计算机技术与PLC技术的一种融会,由于计算机技术与PLC技术的飞速发展,双方都在向对方领域渗透,因此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软机以及硬件,但控制方式与格式又遵循PLC的控制理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OFT PLC.

网友B(2006-05-12):
现在,出现的PAC是软plc么?

网友C:
大多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