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eview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3-12):
菜鸟请问s7-200与eview通讯时一接上就出现"PLC no response"是怎么回事,反复检查都找不到原因,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可能是什么地方的原因?

网友A:
easybuild 500软件是否设置正确?PLC软件设置需要设置PLC地址为2。 另外如果S7-200与WE!NVIEW连线焊接真确应该没问题。 PLC的CPU是否运行? jtx1688@163.com

楼主:
设置没错,就是连不上plc,焊接目前无法确认是否没问题~~~plc是好的,可以确认!

楼主:
网上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小弟QQ:6099617,不甚感激!

网友B:
到EVIEW网站上下载一个手册,照上面建议的参数设置,如通讯速率、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等。线对应的号码为PLC端8、3、5,HMI端为1、2、5。EVIEW网站的地址为:http://www.eview.cn/ 欢迎交流:jiangzhuqian2005@126.com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 jtx1688@163.com

网友C:
诸位朋友: 大家好! 请登陆北京昆仑通态网站:www.mcgs.com.cn ,了解nTouch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HMI)---中国民族产业自己的品牌。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D:
你保存后,编译,然后打开easymanager,好象有个“禁止多机相连”的选相上打勾,然后选择ON-LINE,大体上是这样,你再试试

网友E:
先确认设置有没问题,包括地址,波特率,校验位等,再可通过点对点检查线路是否有问题.可引线等多种方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