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线

楼主(2005-03-12):
我最近用三菱PLC和GP的人机做了电气故障诊断系统。但用屏蔽线时发现屏蔽线即使不接任何器件,线对地都有交流10伏左右的电,这正常吗?如何改善?

网友A:
应该不会吧,你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屏蔽线对地测量一下绝缘阻值看看,不小于几兆欧就可以了吧,不然就是有点问题了。

网友B:
“西湖映月”说的对,如果是聚氯乙烯(PVC)绝缘,用兆欧表应该摇到5MΩ以上;如果是聚乙烯(PE)、交联聚乙烯(XLPE))、聚丙烯(PP或聚四氟乙烯(F4)绝缘,绝缘电阻几乎是∞(10000MΩ/Km)。建议如系统绝缘性能要求较高,应选后者。 屏蔽层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