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摄像
数码摄像头信号是否能连接到intouch画面上,如何实现?

楼主(2005-03-12):
请问各位大侠:数码摄像头信号是否能连接到intouch画面上,如何实现?

网友A:
国产的力控软件可以实现,并且可以播放多种格式的视频文件,需要的话留下邮件可以给你发一份说明.

网友B:
Email:txyauto@sina.com

网友C:
给我来一份 Email:mrgaoaiguo@163.com

网友D(2006-03-27):
视频监控都有控件,将此控件放入InTouch即可

网友E:
视频应该好做的!

网友F:
用intouch的active ,然后添加相应的视频播放控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