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3.5通过光纤以太网与下面4台Quantum PLC通信

楼主(2005-03-12):
IFIX3.5通过光纤以太网与下面4台Quantum PLC通信,PLC有以太网模块。实际做起来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我以前没接触过IFIX和以太网连接。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网络结构是什么样的,建议最好将ifix只和其中的一台PLC通讯,该PLC做网关PLC,使用MBE驱动最好使用最新的

楼主:
IFIX和下面的PLC都要通信,四个PLC的地位一样。MBE是指什么?

楼主:
4台PLC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要和上位机相连。

网友B:
4台PLC的地位相同,都要和上位机相连 你的意思是这台上位机要采集4台CPU的数据是吗 应该没问题。驱动一定要用MBE的。 MBE是指:"MBE" "\6X\MBE" "Modbus Ethernet v6.10l" "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