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川变频器676VG3的维修

楼主(2005-03-12):
我是一个电梯维护工,现在公司的电梯出问题了, 使用的变频器是 安川676VG3的30千瓦 昨天的故障显示是 UV, 我就断了点等候维修通知 但是今天去送电后显示的故障就是 CPF00 如果是主板坏了的话,那么我想知道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老师们给个答案好吗?谢谢你们了~~ 我就是想知道原因~其实是不是可以修好,或者怎么修好是很重要,但是知道原因更重要~

网友A:
大哥,起先是变频器脏了,接触不良,后来,大概是面斑松了

楼主:
谢谢~谢谢! 我去检查一下你说的问题,请你留下电话,如果解决了我请你喝酒,呵呵~~

网友B:
UV:主回路低电压(DC Bus Undervolt)①主回路直流电压已低于(L2-05)低电压检出电平;②抑制浪涌电流用的接触器已开放了;③控制电源处于(CUV电平)低电压以下。

网友B:
CPF00:操作器传送异常。原因:数字式操作器的端子接触不良。

网友C:
我有一套同样型号和功率的变频器,如需要,可作备件卖给你.联系方式:013505161210 金工

网友C:
我有一台同样型号和功率的变频器,如需要可作备件,联系方式是013505161210 金工

网友C:
我有一台同样型号和功率的变频器,如需要可作备件,联系方式:013505161210 金工

网友C:
UV:DC BUS UNDERVOLTGE

网友C:
我有一台同样型号和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C:
I have a set of the same inventer.

网友C:
和我联系013505161210

网友D:
CPFOO是操作器与主板通信异常,通常是主板上的通信芯片坏了。可以尝试一下修板子,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主板。

楼主:
对不起~我今天有事情,现在才来看~ 谢谢大家~ 我想知道操作器与主板通信异常的意思是不是包括数字式操作器的端子接触不良? 因为我是外行,所以想问清楚点~~~

网友D:
这个需要用安川的专用软件来检查,来确认具体是哪个元件坏了

楼主:
是这样的啊 看来我只有去找个专业人员来修理了 我本来想的是什么零件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的~

网友C:
变频器修好了吗?

网友E:
我有台安川616P5主板坏,上电就显示OH2,NTC到主板324N的+5V,没有电压,有知道那里坏的吗

^_^,

网友:
可能是风扇检测开关问题。

网友F:
CPF00自己可以解决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插拔操作器,多是由于接触不良引发的,若还是不行只能送修了~

网友G(2005-10-09):
各位老师,有安川676VG3的操作手册吗?谢谢

网友H:
面板松动及主回路接触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