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纯净水,蒸馏水是否导电?

楼主(2005-03-12):
请教:纯净水,蒸馏水是否导电?或者属于绝缘体? 谢谢!

网友A:
电导率很低

网友B:
理论上讲;纯净水或蒸馏水为绝缘体.但在一定的电压以上就是导体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万用表测量

网友D:
介点常数呢,是多少呢/蒸馏水的?

网友E:
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深入版!那些知道的大虾能不能说说! 不导电!怎么能在水中被电击! 导电!怎么电阻值是那么的高! 虚心的讨教!

网友F:
理论上讲;纯的净水或蒸馏水为绝缘体,不导电;但是,由于种种其他的原因,现实和理论总是有差距的……

网友G:
上小学时,老师告诉我,蒸馏水是不导电的,导电的是水中的杂质,在自然界中,不可能找到绝对纯净的水。 上中学时,老师告诉我,当电压足够高时,一般情况下不导电的物质可以被电离,导通电流。比如闪电。

网友H:
电压高的很,它本来不怎么导,电离了 还能不导啊

网友I(2005-04-15):
水导电是因为其中还有导电的阴阳离子比如钙镁离子等。蒸馏水和纯净水的概念是不同的,蒸馏水中含有的导电离子少之又少,(但不可能绝对没有)纯净水中含有的导电离子相对多些。所以它的导电性比较高

网友J:
蒸馏水和纯净水的概念是不同的,蒸馏水中含有的导电离子少之又少,电导率<2us/cm,(但不可能绝对没有):纯净水中含有的导电离子相对多些,电导率一般<4us/cm。蒸馏水无热原

网友K:
SSA讲的对,一般情况下蒸馏水和纯净水的电导率都不到5us,所以可以认为他们是不导电的.

网友L:
SSA说的专业!我也认同。在流体控制中要是用电磁流量计是测不了纯净水的。

网友E:
搞不懂那个单位!那个能给解释一些!"us/cm"是一点不懂,能不能详细点? 先谢谢了!

网友M:
这个单位是:U是表示微10的-6次方,S是西门子的意思, CM就是厘米 这个原来值就是电阻的倒数的关系

网友E:
干吗把西门子拉上? 这个单位就是说越小导电性越差?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感谢各位了.

楼主:
我们平常接触的都是自来水之类的,导电是众所周知的,关于us/cm在下倒是每一次听说,按李工的理解应该是这个单位前的数值越小导电性越差,ssa 也是这么说 “蒸馏水中含有的导电离子少之又少,电导率<2us/cm,(但不可能绝对没有):纯净水中含有的导电离子相对多些,电导率一般<4us/cm” 希望知道的多讲点。 谢谢!

网友N:
电导率的大小同溶于水中物质浓度、活度和温度有关。电导单位为西门子,电导率的 标准单位是西/米。为了计算方便,常以微西/厘米表示。清洁的水的电导率为数十至数百 微西/厘米。水的电导率用电导仪侧定。L=l/R=S/l 电导的单位用姆欧又称西门子。 用S表示,由于S单位太大。常采用毫西门子,微西门子单位1S=103mS=106μS。 ...

楼主:
谢谢 另外请教:有人回复后,系统是否自动给您发信?我选择了发信,可是没见有信到来.怎么回事?

网友E(2005-05-18):
呵呵!可能邮递员不知道你的地址!

网友E:
就是在你的工控论坛中的提示呀!

网友O:
导电的,不过电导率很小而已所谓的导电和不导电都是不绝对的。

网友P(2015-05-19):
蒸馏水多少伏可以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