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变频器故障FTL(1-0)

楼主(2005-03-12):
求助: 我有一台ABB(ACS600系列22KW的变频器)显示故障为FLT(F1-0)请问是何故障.

网友A:
应该是外部输入点有故障,此故障是可以复位的,建议检查一下外部输入点包括(接触器和继电器),如果触点有虚的,那就是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