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RS485通讯干扰

楼主(2005-03-13):
用PLC的RS232经过RS485变换后与台达变频器连线.实验时发现指令有时能执行,有时不能执行.直接用PLC的RS485与变频器连线通讯正常.用何种RS485适配器才能解决变频器干扰问题?或何种品牌变频器干扰小

网友A:
干扰主要和你的电器系统有关,这里面也包括PLC、变频器,好的rs485适配器可能有助于你的通讯,但不是根本所在。 我在现场一般不使用rs485适配器,通常大多数PLC具备rs485接口, 至少这涉及连接的可靠性。 你的问题也有可能涉及rs485适配器的使用,某些情况下,这个 适配器有可能需要额外的5伏驱动电源。 因为不知道具体细节,只能就个人的体会说几句,供参考。

楼主:
系统的原因必须用RS485适配器.正如Domi所说这是有源的.

网友B:
用台达的通信模块就应该没问题了,IFD8500,一家的东西,自己的兼容性应该会更好!

楼主:
请老师(天王星)提供IFD8500的资料.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