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孔板的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或径接取压有何不同?

楼主(2005-03-13):
各位流量测量的前辈,请问差压流量计的孔板取压方式有角接、径接和法兰三种,他们有什么不同,有人说角接误差小,能小多少?其他两种能用吗,现在还有人用没? 见笑了,头一回用流量计。 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懂,请教大家了

网友B(2005-04-15):
借你的宝地,问一下知情人,孔板用久了,怎么样知它还能达到多少精度,已这样了,能改变吗?能让它的精度重新达到1级吗?主要测量过热、饱和蒸汽的。谢谢各位,也谢谢作者了。

网友C:
原则上都可以,误差也不好讲。只能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2008-05-06):
标准孔板法兰取压法,上下游取压孔中心距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均为(25.4±0.8)mm,也叫1英寸法兰取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