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计算桑那那种水蒸气升温情况

楼主(2005-03-13):
用4kw的蒸汽发生器产生常压100度水蒸气,就是桑那那种,假定房间绝热,那么每小时要上升多少度,这要怎样算啊,多谢了

网友A:
做这样的工作还不如就采用直接测量好了

楼主:
计算出绝热时的升温情况,测量出实际情况下的升温情况,就可以计算他的散热,这是写论文用的,呵呵

网友B:
用Fluent等软件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