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电路故障阿!!

楼主(2005-03-13):
各位大侠: 星三角启动时间到底要调多少才是正常的!!不懂阿!! 另外380VAV控制星三角为什么老是烧时间继电器! 不胜感激!13712109790

网友A:
根据负载大小调,时间继电器电流大小不同,有时需要中间继电器.

楼主:
TO:hfbpq 老兄,怎么可能用到中间继电器!!!????

楼主:
楼上老兄!! 怎么可能用到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流很小的,如果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流超过了时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工作电流时,就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 至于切换时间,看负荷,或者更简单点,试车几次看看要多长时间电流才能降下来就设定多少时间了。

网友C:
我的机器上就是用时间继电器启动运行的,这要看你电机的功率是多少.还有,星三角最好是空载启动。。。

网友D:
切换时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你经常少时间继电器应该是电路设计不太合理,正常工作时时间继电器一直供电工作,所以经常烧毁,把时间继电器改成断电方式工作即启动的过程中通电工作,启动结束后时间继电器就断开电源,既可改决问题.

网友E:
民工的说法是正确的,我同意。 民工老兄你好,可否留下联系方法,交流工作经验。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在接触器上挂一个延时头就不用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G(2005-04-17):
如此简单的问题也要拿到工控网上来,太浪费偶的时间了!

网友H:
拿个测速仪或电流表,将时间继电器调到最大,然后启动,察看仪表当接近稳定的时候就是这时间拉,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看你的系统的要求了,有的时候要看负载的额定电流的

网友J:
我这里一般都简单的设成10秒.另民工所说的接触器线圈电流超过时间继电器线圈的额定电流,感觉这个接触器很大啊,我用的22千瓦的电机可能比较小,反正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K:
我赞同民工的说法。根据电机的大小来调整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大小,一般在15千瓦以下的电机设成10秒左右

网友L:
你买的时间继电器肯定是大兴的,我用到现在还没碰到这种事?下次有空我发个图子给你,保证不烧.

网友M:
星形起动时间根据负载来调整~~重载则长点~~轻反之 (为什么老是烧时间继电器!)可能是你设计电路不太合理~~~~~根据我的观察现在好多的电工装配星三角起动电路~~~在起动完成没把时间继电器的电源断开~~~~使它长时间运行这种情况下用空气阻尼的时间继电器最容易经常性烧坏.

网友N:
你的电机多大功率负载重不重 我单位现在75千瓦的电机都直接启动

网友O:
你的星角启动系统是烧时间继电器线圈还是烧触点啊?如果是烧触点的话就要加中间继电器了,如果是烧线圈的话就要看你的电压是不是很高或者电路设计的不好。关于时间的长短要看你的电网承受能力、负荷的大小、转速的提升情况了。负荷越小、转速提升越快时间就可以调得短一些。如果电网允许负荷冲击力又不是很大,也可以短一些。

网友P:
强烈赞成楼上的意见!!

网友Q(2005-05-25):
只有万里长城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R:
支持 万里长城!! 他说的是正确的!! 顶了!!

网友S:
支持 自由呼吸,他说的没错.

网友T:
万里长城说的对。 一般泵类延时较短,风机类由于叶轮惯性较大,延时较长,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整定。

网友U:
对于启动时间,根据负载性质的不同是千差万别的。不过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无论是什么设备降压启动的目的是在启动电流降到一定的数值时再进行运行切换。所以,使用一个三相电流继电器(LJ7)进行自动切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它可以根据负载在启动时的变化,自动进行检测切换!

网友V(2005-08-14):
万里长城和自由呼吸说得都有道理,支持!

网友W:
这方面我专业.时间太长楼主可能看不见了.还是说一下吧. 时间继电器只用于启动.启动完成后就断开.利用率很低.老是烧时间继电器.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有好多成熟的电路.换一个电路. 调试时看工艺需要带或不带负载.用手动.按下启动按扭.记时.看电流表.电流突降.记时.再按运转.这个时间就是启动时间.设置时系数为1.05-1.15.

网友X:
我看就是电路有问题,通过上面各位朋友的解说回家自己在研究研究你会有很大的收获的

网友Y:
简单,浪费时间

网友Z:
时间继电器只在启动时工作,启动完成后就断开了,楼主所说的老是烧时间继电器,可能是你在电路工艺上不合理,建意你换个电路。如果是烧触头,建意楼主在电路上改进一个,加个中间继电器。再个,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设置要看你设备带载情况来看。

网友AA:
星角启动是减压启动的一种方式,具体转换时间是电机启动起来达到额定运行以后,时间继电器只用于控制启动时间,时间设定是经验值,启动起来后应切换电路。你没切换?

网友AB:
来一个气囊式延时头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AC:
问题越简单讨论的人还越多,看来研究深了,都没有小问题!

网友AD:
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AE:
脑袋进水了吧.

网友AF:
根据负载大小不同,35kw以上时需要中间继电器,切换时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时间设置3--8秒,你经常烧时间继电器应该是电路设计不合理,正常工作时时间继电器一直供电工作,所以经常烧毁,把时间继电器改成断电方式工作即启动的过程中通电工作,启动结束后时间继电器就断开电源,既可解决问题.

网友AG(2005-09-13):
还是用变频很好节能

网友AH:
你13712109790不通

网友AI:
对呀 设计有毛病呀!让时间继电器断电工作

网友AJ(2006-10-09):
不用中间继电器,我厂里的185KW电动机也是不用中间继电器的,可能是因为电路有毛病,起动时间一般有10秒也就足够了,比如见机就是带电起动的,还有水泵等,一般空载的话在10秒以内.

网友AJ:
刚才有一点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带负荷起动不是带电起动.

网友AJ:
又错了,是风机,不是见机

网友AK:
时间的整定值应该根据电动机电流转换的时间及负载的性质来定

网友AL:
给你个公式了,容量开方,乘以二,积加四为单位秒.

网友AM:
民工说的好

网友AN:
电路设计有问题啊,时间继电器设计不当呢.

网友AO: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AP:
20s或30s

网友AQ:
自由呼吸和万里长城说得都有道理

网友AR:
考虑变频器吧?

网友AS: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听声音,确定延时时间。

网友AT(2006-11-16):
学知识,长见识,谢谢这个论坛给大家这个机会。

网友AU:
星-角起动是电机起动方式之一,能否直起或降压起动是根椐变压容量定.起动时间长与短是根椐负载性质而定,简单方法是看柜(箱)上的电流表.烧时间继电器可以肯定是电路不合理.

网友P:
    时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流很小的,如果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流超过了时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工作电流时,就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AV:
时间继电器要选星三角专用,常闭与常开触点有个30毫秒的间隔,普通延时继电器用于星三角不稳定.ABB的CT-YDE.

网友C:
加中间继电器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时间继电器就不用专用的吧 SJ7-4J就可以了

网友AW:
是根据电机从启动到工频运行需要多少时间决定的,这个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所要调的时间。
个人意见

网友AX:
一般7-10S

网友AY:
你线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AZ:
请你详细的检查你设计的电路是否合理和选用的配件,星三角起动根本不用不着什么中间继电器,也不必设计从时间继电器是用断电延时的。当你检查以上两个问题都合理后,可选在各继电器的线圈上并一个电容,但要小心它的容量不是乱加的

网友BA(2007-09-21):
这样的问题很基本呀!

网友BB:
烧时间继电器还是烧烧时间继电器的触头啊?

网友BC:
修不好,就拆掉从设计.

网友BA:
时间设定是由负载来确定,烧时间继电器看是烧触头就是需要用中间继电器来放大,烧线圈就是你接线不正确!

网友BD:
根据负载决定时间,烧时间继电器的话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BE:
不太好说

网友BF:
功率开平方
乘以2再加四

网友BG:
嗯,学习了一些,我还以为可以随便调呢,如果时间短的话我想热继电器就会跳了,什么时候调到不跳了就OK了,看来俺的想法错了

网友BH:
可以加个感应电阻

网友BI(2008-03-21):
根据负载调啊

网友BJ:
是烧触点?还是线圈?
时间设定第一次可以长点,启动时计量一下从静止到转速基本恒定的时间(停声音就行)设定时间比它长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