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3-14):
现在手上一台SV110IS5-4N变频器,报HW-DIAG。请指点故障所在,谢谢!

网友A:
那是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坏掉了!更换吧!找维修站吧!你在何地?保修期内可是免费的啊!

网友B:
原因:(1)cpu故障 (wdog 错误) (2)EEp错误 (内存故障)(3)ADC偏移量 (电流反馈电路故障) 消除方法:更换变频器

网友C(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