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iFIX运行时出现故障

楼主(2005-03-14):
请教各位大虾:我在运行iFIX时 数据连接出现“????”表示由故障 请问这种故障是那的问题

网友A:
一般而言,数据出现????,首先查看连接点是否存在,然后在数据库中看此点是否为????,很可能是通讯故障。 我的blog:http://blog.csdn.net/sijigang http://www.opc-china.com

网友B:
先ping plc地址,若通,则是网络故障,否则为plc故障

网友C:
呵呵,我感觉咱们用的这个软件挺垃圾的,我的这个软件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弄得甲方要退货。

网友D:
ifix在组太连接控制plc方面绝对是工控制软件里面数一数二的 有什么问题一般都是你没有设置好 出现的???? ####等等在用户首选项里面有设置 你去看下你机器上的设置就知道为什么了 一般的默认设置是像上面两位说的 通讯好了一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E:
出现???? 应该是数据库跟PLC没有连接上的问题. 1.ping PLC 地址 检查网络 2.打开数据连接窗口,看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F(2005-04-14):
出现的???? ####等等 一般是没有正常通讯,你可以PING IP 一下看看通讯正常吗,如果正常,你看一下计划任务 是否激活 如果没激活 请看一下你的设置

网友G:
通讯问题确认无疑。我用的S-7/400,STEP 7 5.2,以太网,要在iFIX和STTP两边做连接设定。以往都是网络硬件故障(比如掉线)。 前两天发生一次“未知”故障,STEP 可以“眼镜”,iFIX 就是“???”,专家请来也不知其详,最后迫得连系统也重装了,汗颜!

网友H:
通讯故障

网友I(2005-05-19):
我这里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计算机系统和s7-400之间的通讯完全断了,汗流满面,重新做链接都不奏效。最后不得已只得重装系统,重新设置。各位仁兄如有高招妙计,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J:
求助:数据服务器名为什么叫fix32

楼主(2005-07-08):
谢谢各位指教 我还用一个问题:ifix和s7-200作一套系统 在i\o配置中plc地址类型应该是几位的

网友J:
打开数据库编辑程序,从新下载一下就OK了。

网友K:
大家好: 我是浙江长兴发电公司的职工,我们公司使用的IFIX2。6版本,配用GE9030 PLC,在使用中,发现经常出现通讯连不上,个数据出现????或者####,操作时出现I/O错误。我们处理的方法是重起,或者是将加载关掉,然后重新打开,信号就连上。这种缺陷出现的比较频繁,请教,使用何种方法可以解决,多谢了,我的地址是:bendengben@sohu.com

网友K:
这问题我已解决,如果有人遇到同样问题请联系我13355828658

网友L(2005-09-27):
如果采用MBE,有故障率的问题,但不应该太频繁。若采用冗余系统,频繁发生时,考虑服务器竞争通道问题。。。。

网友M:
是通讯问题

网友N:
的确是通讯问题. 检查PLC的相关接口及交换机的借口是否不可靠.

网友O(2005-12-28):
网络故障

网友B(2006-03-07):
请教:Ifix如何挂接S7200驱动程序,据我所知,驱动盘内无S7200驱程序呀,从哪儿可以找到Ifix中的S7200驱动程序 !!谢谢!

网友B:
感谢ifix非官方的回复!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P:
iFix3.5运行在装有WIN_XP的高配置计算机中,启动需要较长时间,有时超过半小时,如何解决?

网友Q(2006-04-0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到时要麻烦“笨2笨”了

网友R(2006-06-03):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不过我的单个数据连接没问题,装入标签组时有时一组数据都是????,数据库里还有数,就是画面上不显示,刷新N遍数据库后,画面上????消失,数据显出来,我也不知为什么,可能脚本装载标签组文件时缺一句,谁知道,望不吝赐教

网友K:
要想加快数据连接的速度,在IFIX的数据库分组时多分几组,你会发现连接的速度比你分一组时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S(2006-07-23):
建议检查OPC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