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为什么大部分的控制器里的PID只有PI两个参数呢

楼主(2005-03-14):
是因为微分容易引起震荡的原因吗

网友A:
那只是带有PI设置得

网友B:
错,增加微分使稳定性增强,但会引起高频寄生振荡,因为带宽展宽,所以可能导致高频自激振荡。现象是电机有嗡嗡声。 比例及积分增大会引起低频振荡(稳定性变差)。这时就需要加入微分。 如果PID控制器没有微分项,一般就有速度环调节。速度反馈也可起到微分的作用。

楼主:
这么说来,加入微分使系统频带变宽,把噪音也放大输出,产生电机的翁翁声和哮叫. 不过最好一句我还是不懂,pid没有微分项,一般就有速度环调节,这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B:
理解正确,噪声被输出(是噪声,不是噪音,即高频干扰信号),电枢电流高频分量幅值很大。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来。 有的速度环调节在驱动器上(功放上)。有的就在控制器内部。如数字速度环,即对位置环反馈取差分作为速度反馈。 如果没有速度调节或微分调节,只有PI,则很难达到使用指标或者根本就不可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