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象限运行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3-14):
煤矿提升系统在下放阶段电机是处于发电机状态的,现在有的变频器厂家宣称其变频器是可以四象限运行的。但是在电流回馈阶段电流表是否能够反转呢?   另外提升机系统是交替起停运行的,变频器是否能够承受这种交替的起停运行呢?   在提升机系统进行变频改造后,其减速器环节是否可以甩掉?   承蒙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如果要变频器四象限运行需增加再生装置这样可以把能量回馈电网,但费用较高.另一种方式是加制动电阻,电机产生的能量由电阻消耗掉这是常用的方式. 如果是普通的交流电流表电流回馈阶段不会反转. 变频器交替起停不存在问题. 提升机系统变频改造后减速器环节建议不要甩掉.若甩掉需认真进行变频器和电动机的选型. 可以参考起重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或电梯变频调速控制系统.这些资料比较容易找到.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教。但是如果四象限运行而电表不反转那对用户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四象限运行还不如加制动电阻更加合理。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的交流电流表电流回馈阶段不会反转.” 反不反转,由工况决定的。这是复杂的问题,并不象“再议:”说的那么简单。我用过四象限运行运行的变频,也改造过设备。用反馈单元要比制动电阻节电电多的多。 “但是如果四象限运行而电表不反转那对用户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首先要明白用变频和不用变频的区别。用制动电阻和用回馈单元的区别。使用后,对功率因素和有功功率,设备的负载特性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其中使用回馈单元的四相限变频节电是普通的交流电动传动系统最高的,提升设备中比使用制动电阻的四相限变频节电20%以上或更高,一般可达25%-40%。 另外说一点在大变载场合,转动惯量比较大,生产效率要求高的场合,用回馈单元的四相限变频一样会使普通的交流电流表电流回馈阶段反转,只有功率因素等于1时才不会有反转。如抽油机,功率因素不用变频时是0。2-0。3,而用了回馈单元的四相限变频后平均功率因素达到0。6,达到平均功率因素1是不可能的,只能某个过程到功率因素瞬间1。如果调到一,设备的生产率会严重下降,油的生产成本反到提高。油的生产成本由电费和生产效率决定。 对于提升设备如果生产效率不高,变载不大,功率因素达到1是可以实现的,这主要取决于变频的调试参数。

网友A:
zhengzheng能够介绍一下内置能量反馈变频器的品牌、型号吗? 希望zhengzheng把普通的交流电流表的结构原理搞清楚后再作结论。普通的交流电流表只能显示电流的大小,不能显示能量的流动方向(吸收还是发出能量)。 负载特性(如卷扬机)是设备所固有的,并不能如zhengzheng所说的那样使用变频和不使用变频,设备的负债特性有非常大的区别。它是不能改变的。若能够有改变设备负载特性的“设备”我可以预言:工控领域的发展将有巨大的飞跃。 对于电动机来说是不允许功率因数为1时长期运行的,这样将造成电动机和补偿设备的损坏。看一下谐振产生的原理我想zhengzheng可以明白为什么。 建议zhengzheng淘汰功率因数为0.2-0.3的抽油机,如果这种设备是你选型的你应该主动承担选型失误的责任。若你所在公司的所有设备在功率因数0.2-0.3下长期运行不加任何补偿措施(此种情况下使用无功补偿设备是要花大价钱的)电力部门将罚死你。 对于起重机、电梯负载变化是很大的如32/5t的桥式起重机的起重范围为0-32t之间。有一点必须强调:一定不要把功率因数调整为1。 zhengzheng能够举一个实例通过调试变频器的参数使设备的功率因数达到1吗? zaozhuangbianpin所说的反转指的是电流表还是电度表?

网友A:
zhengzheng能够介绍一下内置能量反馈变频器的品牌、型号吗? 希望zhengzheng把普通的交流电流表的结构原理搞清楚后再作结论。普通的交流电流表只能显示电流的大小,不能显示能量的流动方向(吸收还是发出能量)。 负载特性(如卷扬机)是设备所固有的,并不能如zhengzheng所说的那样使用变频和不使用变频,设备的负载特性有非常大的区别。它是不能改变的。若能够有改变设备负载特性的“设备”我可以预言:工控领域的发展将有巨大的飞跃。 对于电动机来说是不允许功率因数为1时长期运行的,这样将造成电动机和补偿设备的损坏。看一下谐振产生的原理我想zhengzheng可以明白为什么。 建议zhengzheng淘汰功率因数为0.2-0.3的抽油机,如果这种设备是你选型的你应该主动承担选型失误的责任。若你所在公司的所有设备在功率因数0.2-0.3下长期运行不加任何补偿措施(此种情况下使用无功补偿设备是要花大价钱的)电力部门将罚死你。 对于起重机、电梯负载变化是很大的如32/5t的桥式起重机的起重范围为0-32t之间。有一点必须强调:一定不要把功率因数调整为1。 zhengzheng能够举一个实例通过调试变频器的参数使设备的功率因数达到1吗? zaozhuangbianpin所说的反转指的是电流表还是电度表?

网友B:
我 zhengzheng能够介绍一下内置能量反馈变频器的品牌、型号吗?   希望zhengzheng把普通的交流电流表的结构原理搞清楚后再作结论。普通的交流电流表只能显示电流的大小,不能显示能量的流动方向(吸收还是发出能量)。   负载特性(如卷扬机)是设备所固有的,并不能如zhengzheng所说的那样使用变频和不使用变频,设备的负债特性有非常大的区别。它是不能改变的。若能够有改变设备负载特性的“设备”我可以预言:工控领域的发展将有巨大的飞跃。   对于电动机来说是不允许功率因数为1时长期运行的,这样将造成电动机和补偿设备的损坏。看一下谐振产生的原理我想zhengzheng可以明白为什么。   建议zhengzheng淘汰功率因数为0.2-0.3的抽油机,如果这种设备是你选型的你应该主动承担选型失误的责任。若你所在公司的所有设备在功率因数0.2-0.3下长期运行不加任何补偿措施(此种情况下使用无功补偿设备是要花大价钱的)电力部门将罚死你。   对于起重机、电梯负载变化是很大的如32/5t的桥式起重机的起重范围为0-32t之间。有一点必须强调:一定不要把功率因数调整为1。   zhengzheng能够举一个实例通过调试变频器的参数使设备的功率因数达到1吗?   zaozhuangbianpin所说的反转指的是电流表还是电度表? --------------------- 1。写错了,是普通电度表。楼主说的也是电度表。 电度表才转,电流表哪有转的。因你写成电流表,我粘贴了一写没细看 “对于电动机来说是不允许功率因数为1时长期运行的,这样将造成电动机和补偿设备的损坏”,你的根据在哪?什么叫有功,什么叫无功,你先把电学学好了在提这个问题,电容和变频相对于电网是什么性质的负载?你还没搞情除吧,如果不容许功率因数为1,那还要补倡设备干什么? 2,负载特性(如卷扬机)是设备所固有的。这个问题是书本上的吧。这也是很多应用变频的误区,而且还是那一套交流电机不能调速的框框,怪不得水平不见涨。我当然有依据才这样说的,变频器到电机到减速机构要看成一个整体,否则永远没有进步,在没用变频前,交流电机输出的机械特性是软的,用了变频后是硬的,连这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 3。谐振产生的原理,谁都知道有谐振,没有变频就没谐振了吗?只要有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存在就有谐振。功率因素等于1,就等于产谐振,就损害设备?这我头一回听说,那么功率因素越小越好,电网不要改造好了。 4。建议zhengzheng淘汰功率因数为0.2-0.3的抽油机,如果这种设备是你选型的你应该主动承担选型失误的责任。你了解抽油机吗?不了解没有发言权。我可是抽油机变频应用过,而且专门的部门检测过,包括电压,电流,功率因素,功图,力矩,负载曲线,用变频前和用变频后的所有对比。所以有发言权,而且告诉你我们还装了电表。 可能我说的多了些,但你的发言看出,你写的牵强会误人的。

网友B:
补倡 应为补偿 用了变频后是硬的,补充一下,开环条件下是硬的。 情除为清楚。 打错了。

网友C:
TO: zhengzheng 在论坛里经常看到你的评论,让我增长不少知识! 你在做抽油机变频吗?看来在这方面我更应该向你学习了。你们在做自己的产品吗?有机会交流一下吧。QQ:383727008

网友A:
回复zhengzheng 1、zaozhuangbianpin写的是电流表还是电度表认真看一下原文,不要在白纸黑字面前 还要说假话。普通交流电流表指示电流的指针不是转动的吗?哪是怎样动作的过程。对于直流回路的直流电流表是可以反转的,也就是说可以指示电流的方向。 2、补偿设备是用于把功率因数补偿到1的装置吗?变频器内的电容器是专门为了补偿功率因数而设置的吗?肯定地回答:不是。你可以试一下使变频器在功率因数为1的情况下运行,就知道后果是什么!调整变频器的参数能够使其功率因数为1吗??? 你可以与电力部门联系,说把你们公司电网的功率因数调整到1了,听一下电力部门怎样回答。(我建议不要真的把你们公司电网的功率因数调整到1)。 3、一台电动机设计制造完成后它的负载特性还会发生变化吗?不可能变化(电动机的老化过程除外)。没有变频器交流电动机就不能调速吗?交流电动机的调速只能变频来完成吗?绝对不是。变频器没有出现前提升设备是怎样调速的?现在还可以大量找到不使用变频器的交流调速系统。还需说明的是不同的设备对其机械特性的软、硬要求是不同的,并不是机械特性越硬越好,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的设置也有多种。机车对牵引变频器输出要求的机械特性就不是越硬越好。 4、看来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谐振!必须告诉你了,当感性电流与容性电流相等的时候才发生的,不是任何时候都发生的。也就是功率因数为1时发生(纯电阻性负载除外)。听说过一个军队过桥时“齐步走”使桥倒塌了的故事吗?那是发生了机械谐振。电气谐振相类似。至于第3条提的问题不需要再解答了吧? 5、通常情况下电动机空载时功率因数也不会低于0.2,我不知道造成功率因数这样低的原因。能解答吗? 从你的帖子看你是怕误人才写的,如果真是这样感谢你的真诚。但是一定要对所说的内容负起责任,其结果不要更误人。建议你所提供的数据应该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不应该把极特殊或想象的数据提出来作为根据,如果这样才会误人。

网友B:
再议: 1.电流表指针如果由小变大是正转,由大变小算不算反转?如果是,那么只要用了回馈单元,具有再生发电的负载必有这一现象,可你的结论却否定,这个不是误人吗? 2.你的2,3;两个问题.会让人笑掉大牙的.首先你看看功率因素的定义.功率因素等于1.容性电流和感性电流并不等于一.而是无功功率等于零,或容性无功功率与感性的无功功率在空间的失量和上为零.这说明视在功率全部做了有用功.供电部门是希望这样的,但是事实上不能完全实现,但某些场合是可以达到的,这样既节能(可以减少由无功带来的有功损失.如导线发热),而减少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体积.功率因素 不光和容性电流有关,你还严重忽视了容性和感性负载的电压其空间的失量电压并不一样.功率因素等于一,容性电流和感性电流失量和为零而不是一.正因为这样,容性场合要用电抗器,感性场合要用补偿设备(电容),变频器(容性负载),同步电机.所以,正因为你那错误的概念得到了错误的结论.回去把电工学的书在翻一翻. 3.机械设备的固有特性是生产后不能改变.但是对负载时,如机车起重设备时,过去对其供电的是电机+减速机;而现在用变频器后是变频+电机+减速机.学校的老师大多给同学讲电机的饿曲线(微观),而对整体(机电不可分离)的特性曲线忽视.我说的曲线改变是电机+减速机与变频器+电机+减速机,这两套传动系统的特性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因为这样变频主要是调速,节电只是调速的副产品. 4.对于有些设备为了生产效率,因最大力矩与最小力矩需求相差太大(工况决定),技术的原因,其功率因素就很低,原因请你看一下游梁式抽油机的工作过程.全世界都是这种情况,井越深油越少,功率因素就更低.

网友B:
我发的贴子不见了. 回复再议: 1,"'zaozhuangbianpin:   2005-3-16 20:21:00      感谢楼上的指教。但是如果四象限运行而电表不反转那对用户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四象限运行还不如加制动电阻更加合理。" -----------看看是电表不是电流表.楼主的意思是电表而不是电流表 2,你的2,4的问题告诉我,你没有明白什么是功率因素,也没有明白无功功率,有功,视在功率与无功电流(容性和感性电流的关系).功率因素等于1,并不是容性电流等于感性电流.而是容性无功功率与感性无功功率的空间失量和为零(这里还有电压相位上的问题).这时负载呈现的是阻性特征.功率因素等于一就是无功功率为零,有功等于视在功率,当然对于电网有个余量的问题,所以功率因素不可能等于1的,当电网发电量大于用电量电网是容性特征,体现在功率因素负的,电网电压偏高;同理用电量大于供电,电网是感性特征,电压是偏低,体现的是功率因素正的;这两种情况都会使电网的无功电流大增,是供电部门不原看到的,只有功率因素等于一时,电网电压最稳,这是供电最好的,就因为电网的功率因素不可能等于1,供电部门才想方法尽量提高功率因素,但是某些应用场合是可以到1的,而且尽量到1,这样可以减少发电机,变压器,输电设备的体积,这也是最简单的道理. 3.补偿设备不是为了提高功率因素,那要补偿设备干嘛?谬论误人.提高功率因素,就是减少无功,和减少协振不矛盾,功率因素低一样有协振.电器上的协振一样会产生物理共振,这是频率的问题.电器上的协振和品质因素(q)有关而不是功率因素,你在看看书. 4.对于负载曲线,电机+减速机和变频+电机+减速机输出特性一样吗?(电机和减速机都一样的情况下). 5.抽油机的功率因素低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所以要改传动方式也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周期两个发电状态,两个轻载的电动状态,而且瞬间输出力矩要求大,你说功率因素能高吗?电机小了又不行,力矩不够.

网友D:
楼上对变频器技术掌握不是一般,我们是搞起重变频的,PLC,四象限/二象限运行你分析很透,希望能多交流 杨利 13838106323/MSN:HKDZ@HOTAIL.COM

网友D:
我看不到我的帖子

网友A:
回复zhengzheng: 1、看一看最上面的帖子写的是不是电流表?这个问题还用争论吗?要杜绝假话!我所说的电流表反转指的是能量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并不是大小发生了变化。上面我已谈到直流电流表可以判断能量的流动方向,直流电流表可以反转。普通的交流电流表不能反转。 2、并联电路中(电网中所有用电设备及补偿设备是并联的)当容性电流与感性电流相等的时候,无功功率等于零这点常识你还不懂吗!从你第2段相互矛盾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你只听说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等等一些词句,并不了解实质。对于电网来说“产、供、销”是同时完成的,因此不存在发电量大于用电量的情况,只是电网的供电能力有可能大于用电量,当用电量大于电网的供电能力时供电部门就要“采取拉闸限电的措施”,电网绝对不允许出现用电量大于供电量的情况,一旦出现用电量大于供电量的情况必须立即采取限电措施否则电网将“崩溃”。并不是你所说的“当电网发电量大于用电量电网是容性特征,体现在功率因素负的,电网电压偏高;同理用电量大于供电,电网是感性特征,电压是偏低,体现的是功率因素正的;这两种情况都会使电网的无功电流大增,是供电部门不原看到的,只有功率因素等于一时,电网电压最稳,这是供电最好的,就因为电网的功率因素不可能等于1,供电部门才想方法尽量提高功率因素,但是某些应用场合是可以到1的,而且尽量到1,这样可以减少发电机,变压器,输电设备的体积,这也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这是一种谬论,误人呀! 3、补偿设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是为了把功率因数调整到1的设备,它只是将功率因数提高到一定值的设备。谐振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情况系都发生的,对电网来说就是容性电流与感性电流相等的时候将发生谐振。 4、再告诉你由变频器、电动机、机械设备组成的系统负载特性是多条设备固有负载特性曲线的组合。设备的固有特性是不能改变的,只能合理的应用这些特性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系统负载特性。 5、你所说的“一个周期两个发电状态,两个轻载的电动状态,而且瞬间输出力矩要求大,你说功率因素能高吗?电机小了又不行,力矩不够.”内容是矛盾的,起码表达不清。 另外还需告诉你,同步电机定性为容性负载是错误的。同步电机运行时既可以呈现感性特征也可以呈现容性特征,具体体现什么特征与激磁电流大小有关,你了解了同步电机的V型曲线会明白的,如果你V形曲线都不知道就不要谈论同步电机。一般情况下发电厂的发电机发电过程中功率因数控制在0.8,调相机除外,并不是你想象的功率因数为1。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还有一点想提醒你把别人写的内容全面看了以后,再发言, 发言过程中不要断章取义,更不要白纸黑字面前还要说假话.

网友E(2009-03-23):
我在现场看过,四象限变频器在绞车上使用,减速和下放时,电表是反转的,很清楚的看到,并且就反转的问题咨询过一个做电表的哥们,他说能不能反转主要是看电表在设计时用没有禁止反转,如果不禁止,就能检测出能量流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