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部程序如sis系统如何从Honeywell的TDC-3000取数据?

楼主(2005-03-14):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用OPC SERVER即可, 去年我就做个这样一个工程, 及从TDC3000取数到MIS, 但价格现在不清楚了。

楼主:
这样的话,OPC Server 需要从厂家另外购买,对吗?价格大概是多少?还是说一般情况下厂家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接口? 顺便问一句:TDC-3000上的组态软件是什么? 多谢指教!!

网友A:
如果是老的TDC3000,OPC SERVER需要买。 价格问问HONEYWELL吧,我当时花了二三十万 吧,如果是新GUS,可能就有接口了吧。 至于组态软件,TDC3000本来的组太软件就行了。

网友A:
OPC SERVER问HONEYWELL要吧。 当然化点银子就行,要上信息 系统的厂也不在呼这点钱吧。 组态软件TDC3000本身就有, 如找不到,我去给你考 都行呀!只要我有时间。

网友B:
不知道你的sis系统是什么,我做过siemens plc系统和honeywell dcs通讯的活,modbus协议,花不了几个钱,要是数据少的话,用这种方法最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