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

楼主(2005-03-14):
我公司现用一矢量型变频器带动搅拌电机,发现一奇怪问题,现将问题阐述如下,敬请各位高手指教: 电机额定功率为315KW,变频器运行在50HZ时的输出电流为500A,但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300A,输入电压为420V,我量了以下变频器输出电压也为420V,这一下就把我搞糊涂了,实际的输出功率按哪个算?能量为何不守衡了?请各位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怎样测量?自己用钳表测量一下输出、输入电流!

楼主:
用钳表钳过了,发现各自的测量电流都没错,所以才奇怪,输入功率为何比输出功率小很多?

楼主:
为何没有人回复啊,难道真没人知道吗,郁闷!!!

网友B:
这是正常的,主要是你测量的不准确,查一下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电压。因为有变频器有电容,功率因数较高。

网友C:
差别不可能这么大,换一个钳表再测一下!

网友D:
我也发表一下,因为变频器前端有二极管整流因此会有很多高频杂波普通钳形表是测不准的,应该以变频器输出为准,能量肯定是守恒的。

楼主:
但是我这里本身用的互感器测得的进线电流和钳表是一致的,而且进线也加了电抗器(说明一下,互感器是装在电抗器之前的)。至于HEYI说的,我也考虑过了,不过正如李春发所讲,也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网友C:
会不会变频器运行在30HZ,而你看成50HZ,输出电压也受干扰没测准!反正至少有一个测量值是不真实的!变频器型号?V/F曲线的基本频率设为多少?

楼主:
频率是没错的,变频器本身显示是50HZ的,使用的是施耐德的ATV68,采用的是恒转矩控制,最大输出频率设为60HZ。我现在怀疑进线不准,因为没理由做功比电机额定功率小那么多,而变频器的输出到还差不多。采用的搅拌是国外的,咨询过老外,老外说在50HZ时输出功率应和额定功率差不多。但我现在又没有别的办法来准确测定进线电流到底准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