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的通讯速度难道这么慢吗?

楼主(2005-03-14):
我的PMAC 2A/PC104通过USB与计算机通讯,当我用与DPR相关的函数(如函数PmacDPRSetFloat()向DPRAM 中写浮点数)时,大约需要10ms(和计算机的配置有关,但最快也要4ms);当用其他的函数进行操作时(如PmacSetVariable()函数设置变量)时,完成一个函数的执行大约需要35ms.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怎么会这么慢呢?

网友A:
差不多吧,不是卡慢,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比较慢一些才对,操作系统不是实时(RTX)的.

网友B:
USB口也是速度瓶颈之一。

楼主:
用Windows操作系统有可能达到1ms吗? 是不是用PCI的卡能好一些?能快多少?

网友C:
我测试过使用SetMVariable一类的函数大概也是40ms左右。 使用PCI总线通讯并使用DPRAM可以速度很快。 速度慢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1.Windows本身有延迟(执行任务调度时,IO指令可能暂时被挂起,非实时性) 2.PMAC内部也有任务调度,也有延迟,不过很小,相比1而言。 3.如写入的是Flash参数速度本身就慢。 4.函数本身使用不当。如使用SendLine不当就比GetResponse慢很多(回显缓冲区不清除的话)。

网友A:
一般情况下,windows环境的运动控制卡采样FiFo指令缓存方式,就是把运动轨迹指令作为数组一下子全丢下去,然后检测FIFO是否为空,如果是再丢下一组,其余控制卡内自己来完成。缺点是计算机不能实时地控制运动控制卡。 而windows对事件的相应平均在20ms左右,要想达到1ms以下的响应速度只有用DOS系统,不过在DOS环境下开发PCI卡控制程序比较麻烦,除非板卡厂家提供接口程序包。

楼主:
不知道再WINDOWS操作系统中加上VENTURCOM公司的RTX,是不是可以 加快速度? 对于RTX不熟悉,听说过而已,请大虾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D:
如果运动控制器可以脱开电脑工作.独立试运动控制器就可完美解决这一问题.

楼主:
PMAC脱离开电脑怎么才能把位置数据下在给PMAC呢? 不太清楚?请指教

网友A:
RS-232或CAN等总线之类的东西吧,像FANUC 18i数控系统就是这样,通过光纤通信无干扰、不失真。

楼主:
好像PMAC的函数库就支持Windows98/2000/me/xp,并不支持其他的系统,按道理来说,专门为Windows开发的函数库在Windows上进行通讯应该不会这么慢呀? 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动态连接库的版本问题或者是安装问题?

网友C:
其实PMAC提供的程序库内部原理很简单的。 只需要做PCI的驱动就可以了。 然后读写PCI总线接口寄存器。基本内容都是ASCII字符。使用任何机器只要发出PMAC能理解的文字命令(PMAC内部有命令解释器)。所以在DOS下写程序还可能要简单一些。直接将命令字符写进相应的IO单元。 慢与程序的写法有关,与程序库无关(程序库内部基本是SendLine及清回显缓冲区一类的函数)。如果你使用函数不当,常见的是回显缓冲区不清,导致有时出现通讯错误。 我以前犯过此类的错误,咨询deltatau公司,他们给出正确的用法。 很多函数是给他们内部用的,但也给用户开放了。但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出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买了一块PC104总线转ISA总线的转接板,然后把我的PMAC2A/PC104插在ISA总线上,发现函数的响应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原来的4ms提高到了5 微秒,已经满足要求了。 其实主要问题还是USB口,尽管它的速度很快,但是和总线的差距还是及其明显的。

网友B: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ISA接口通讯速度应该是双向*1MHz*8位,独立地址位,USB应该是单向*1.5MHz*1位,没有独立的地址位,两者的速度差几十倍是应该的。不过差了将近1000倍,还是有点意外。

楼主:
对这样的结果我也感到很意外,这块PC104-ISA转接卡原来就买了,当时是USB通讯口出问题了,返回厂家修理。当时用过一次,由于当时用的驱动程序版本的问题,装上PMAC的ISA驱动计算机就起不来,必须进入安全模式把PMAC的相关驱动卸掉,才能起机,所以后来USB修好以后就又用USB了。随着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才发现USB的通讯速度有点慢,所以才发现需要想办法加快通讯速度。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又突然想到了原来买的PC104-ISA转接板。

网友E(2005-04-28):
各位我们能否建立一个qq群来共同帮助?

网友F:
PMAC内部有一个专门的任务用来处理CommandLine。 这个任务的优先级较低。 如果高优先级的任务(如:插补,Servo,PLCC,PLC等)很忙,可能造成响应很慢。 可以尝试禁止或关掉这些高优先级任务,看看结果。

网友G(2005-08-11):
请问您当初选择控制器,是什么原因让您选了PMAC了呢,很想知道选择控制器的基本原则,目前正面临着控制器的选择问题,不知如何下手,各位当初有没有碰见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