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直流电机运行时出现抖动现象

楼主(2005-03-14):
为何直流电机运行时出现抖动现象?换了新电机和新的调速器还是一样。难道还有别的情况会导致电机运行抖动?请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上楼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测速电机反馈到调速器的电压不正常是吧.可是测速电机也是换过新的哦.包括整个调速器和电机都是新的.情况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你有没有查一下机械上的原因!!!!!

网友B:
你所说的抖动,是什么意思,具体解释一下,然后才好分析

网友C:
1.如果电机功率不大,可考虑电网上是不是有强干扰源,如高频设备? 2.如附近无高频设备,更换电机和驱动器后是否重新调整参数? 3.负载的力矩特性有较大改变吗?

网友D(2005-05-18):
测速电机与电机同心嘛?调速器参数调整合适嘛?

网友E(2005-08-02):
励磁查过没有?一般是使用恒励磁。

网友F:
看看机械方面,比如轴连接是否达到技术要求。

网友G:
应该是反馈回路有问题,请查一下测速电机连轴器的紧固螺丝.

网友H(2005-09-12):
应该是机械或负载原因 我也碰到过 联系:zaoweiming@21cn.com

网友I:
还要查看调速器的参数。

网友J:
测速发电机安装是否有松弛状况要紧固!!!

网友J:
可用电枢电压反馈!不知你的有无此功能。

网友K:
我想问一下三峡白猫先生,最后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L:
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会造成电机的抖动

网友M:
三峡白猫先生:我重复一下“白白胖胖”的问题——三峡白猫先生,最后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都过去了半年的时间了,也不见你的身影,是不是问题解决了就把朋友们忘却了?!!

网友N:
机械上若是电机安装位置有偏差,也会出现运转抖动现象,需找正

网友O:
我看机械原因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P(2005-10-25):
我也认为是反馈的原因,丢转造成的!!!但机械方面也不排除,可以查一下!!

网友Q:
我想你得电流环和速度环需要调节,如果你的追逐现象太大的话,应该调节速度环,如果比较小的话你要调节电流环(电流抖动),我觉得每台直流马达控制器都要现场调试的,因为每台设备的机械惯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