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请问哪位大虾作过sis从teleperm 或者 max1000 plus取数的项目?

楼主(2005-03-14):
小弟在做电厂的sis系统,想了解一下sis系统(基于实时数据库)从上述两个dcs系统中取数的方案。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用OPC SERVER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浙大中控的ESP-iSYS实时数据库

网友C:
如果数据库是PI,那么可以购买OSI公司针对上述两种DCS的标准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