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罐头计数控制

楼主(2005-03-14):
对生产线上的罐头进行计数,大约每分钟300只以上,2路计数信号输入,同时要对两路信号的计数值进行累加,同时根据用户设定值进行比较后继电器输出。可采用什么仪表?2路高速计数信号输入,同时可设置设定值,还带输出?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A:
用PLC加触摸屏,易实现,成本高些.

网友B:
你就相当于用个双通道仪表;采集信号是脉冲信号;然后把两个信号在内部比较输出;完全可以;你可以不具体技术指标给我吗

网友C:
你是食品公司还是食品机械公司的呢?这种应用有专门的仪表啊! 称为预置选组(批次)计数器,这种计数器有一个主过程计数(可以是单预置或双预置更多预置也可以)和一个辅助计数器(可作为选组和(也有称为批次的)或累加计数)

网友D:
redlion 的CUB5,便宜还好用,我目前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