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9.0

楼主(2005-03-14):
我安装了intouch9.0。 在"系统管理控制台"(system manager console)中,连不到“本地 ”(local)的“日志”(loger)文件。出错。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xmf1232000@yahoo.com qq32592456

网友B:
来Email:txyauto@sina.com

网友C: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LZB793200@sina.com

网友D: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SONGKEBIN168@SOHU.COM

网友E(2005-04-19):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lbg883@126.com

网友A: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xh_ljj@yahoo.com.cn qq369662608

网友F(2005-10-24):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alex_hbut@yahoo.com.cn

网友G:
修改你的C盘根目录下的隐藏文件Boot.ini: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改成: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Alwaysoff /fastdetect

网友G:
很可能是你的防火墙软件引起的.

网友H:
我是昆明理工大学wonderware实验室的,intouch9.0能不能发给我一套?谢谢,邮件地址:songqiang01@126.com

网友I:
LOGGER 打不开,是因为机器有两个服务没有起来。
Archestra Logger
Remote Procedure Call
Remote Procedure Call Locator
手工启动服务,SMC就可用了。

网友J:
能不能给我一套.shmchen@iipc.zju.edu.cn谢谢

网友K:
方便的话给我发一套吧,谢谢,邮箱:dpx936@163.com

网友I:
www.gktd.com的FTP上有intouch 9中文版,INTOUCH9.5英文版.

网友L:
能给我一套吗  SHENGGUOCHAO@126.com

网友M(2005-11-27):
在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Archestra Logger
Remote Procedure Call
Remote Procedure Call Locator
都启动服务了,SMC还是不好用,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logger on 'xxx'。
请问boot.ini在哪里能找到,C盘根目录下没找到文件

网友N: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wjgjzd@qq.com

网友O:
boot.ini是隱藏文件,在C盤根目錄

网友P: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kgjhwp@126.com

网友Q:
四川的朋友,需要InTouch9.5中文版的可以联系我:
kmxy95@163.com

网友R: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zyx4213@tom.com   谢谢!

网友S:
有没有授权???

网友T(2006-02-27):
zhxn78@yahoo.com.cn

网友U:
你好 能发给我一套吗?非常感谢
xgm2519@sina.com

网友V:
你好 发给我一套吧?非常感谢
QQ;86193176

网友G:
1. 如果你的系统是XP SP2或2003 SP1,可以到Wonderware网站下载OSConfigurationUtiltiy.
2. 如果上面的方法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再修改Boot.ini, boot.ini在C盘根目录下,是一个隐藏文件. 在DOS提示符下键入: edit boot.ini可编辑.

网友W:
兄弟,能否发一套给我啊?

我已经找路很久啦:)

我的幽香:gjb0524@163.com[/b][/u]

网友X:
http://shop33470851.taobao.com/

网友Y(2006-04-12):
多谢啦,给我来一份。wza42482@sina.com

网友Z(2007-01-30):
我以想要一份 邮箱zhangqingjin889@163.com.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AA: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qrong2k@sina.com

网友AB(2007-08-10):
intouch9.0能给我一套吗?wwp625@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