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58调试

楼主(2005-03-14):
现在有一台新的ATV58变频,4KW,开始装一0。75KW的小电机调试,报警提示缺相,后来打电话到施耐德客服,客服说变频不能不接电机调参数,小电机到设一个参数,对着说明书也找不到,没有办法,水平菜。 谁能帮个忙,ATV58变频,怎么能带电机转起来,调哪几个参数,带小电机怎么调,如果用PLC控制怎么调变频参数,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我吗?

网友A:
在DRIVE菜单中把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设定进去,然后autotuning,ok啦

网友B:
前几天我也在调试ATV58,也有上述问题。接上电机后在DRIVE中重设参数就搞定了。现在我是DCS来控制电机的转数。再者你的宏是如何设的也有关系。我的QQ是328901993,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还有一个问题,用ATV58/4KW带小功率电机的时候还要调一个参数:DRVIE--SPC,要把SPC这个参数调成PSM,但是我在变频上找不到这个参数 试变频的时候不用电机能行吗?我知道丹佛斯不接电机可以

网友C: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啊!这些问题只要把手册多看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做。但现在就是有些人以为自己懂蛮多,一拿到东西就旮试,结果弄不去来又要在这里叫。真是悲哀!!!!

网友D(2005-08-30):
顶,打热线电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