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s故障?

楼主(2005-03-14):
一台富士P9S7.5KW变频器,现场没有380V电源情况下,在R、T输入220V电源,LED和液晶屏幕显示正常,风扇运转正常,但面板操作运行时RUN、STOP按键不正常,是输入电压220V原因造成的吗?能判断变频器故障吗?谢谢!!!

网友A:
要接380V电源

楼主:
接通220V后,参数设置均正常,FWD-CM外部端子接通时运行指示灯亮,LED显示0000闪烁,不能按照频率设定值运行,请问故障吗?谢谢!

网友B:
这变频器不会显示低电压故障,但这时无法启动。

网友C:
老李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