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9S上电报OH2

楼主(2005-03-14):
我有一台富士G9S系列18.5的机器,上电就报OH2,问题是在驱动板上,请问是哪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决。。。。QQ425230600

网友B:
风机有问题

楼主:
不会是风机的吧,我换了驱动板就好了,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是THR的端子开路

楼主:
问题在驱动板,和THR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郁闷,这个问题没人碰到过吗?

楼主:
有谁知道啊?

网友D:
修过很多

楼主:
To:zxf007 能赐教一下吗?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好象真的没人知道.

楼主:
大哥,都说问题在驱动板了,干吗还要说THR与CM的问题呢?

网友D:
to 回首 不好意思,上面回复是我们业务员发的,你可以先检查CPU板上24V和THR光藕输出信号是否正常.一般出现此故障大多为CPU坏(短接片已紧固),需更换

网友E(2006-05-01):
你把CM跟THR短路就好.

网友F(2009-05-28):
我们有一台也是这样,不接负载也是这样!

网友F:
但是复位后不影响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