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看来这里没有AB的PLC高手呀

楼主(2005-03-14):
请高手指点:AB的L552PLC以太网怎么联!和详细的设置参数! 急呀

网友A:
很简单!不过在网上说不清楚!

网友B(2005-07-31):
可以和我联系QQ:313407278

网友C:
我做过15台SLC505 L551 PLC的网络, RSLINX OPC Server QQ: 404949273

网友D:
看说明书

网友E:
用RSLINX OPC Server ,支持ab全系列的通讯协议。

网友F:
联系xiuju-chen@163.com

网友G:
多尝试。 讲不清楚地。 ab的通讯第一次用的时候确实得费好大劲。

网友H:
有没有QQ群呀,专门聊些AB,西门子等PLC的呀~

网友I(2005-09-08):
先用串口线连通,把IP地址写下去,然后在LINX里按这个IP地址配以太网,就OK了。

网友J:
不用串口,多烦人啊 在L5K安装原文件里面有个TOOLS文件夹,有个软件叫"BOOT IP",直接将模块的MAC地址写下,输入IP就可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我爱我家在 2005-9-8 17:29:00 发表的内容: 先用串口线连通,把IP地址写下去,然后在LINX里按这个IP地址配以太网,就OK了。 -------------------------------------------------------------------------------------------- 这是常用的方法,有时候要先用com口把以太网的配置先配置好,才能用以太网。 另外用boot的方法,有时候由于网线等原因就带来麻烦,多试几次就能找到规律了。

网友L:
上海啊深洋科技是一家专业培训PLC~AB~的培训机构~欢迎来电~~~-021~~63537252~赵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