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MBE驱动

楼主(2005-03-14):
那位大哥用过IFIX3.5的MBE驱动啊?我现在手头上只有MBE6.1的驱动 是和HONEYWELL的HC900 DCS通讯!我用组态王可以和HC900通讯 但是用IFIX的MBE就是通讯不上!请问那位配置过MBE驱动?请指教 急!

网友A:
IFIX的驱动都是类似的,MBE偶用过,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数据块地址范围读写控制配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MBE驱动,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C(2005-04-14):
我用过MBE驱动

网友D:
天涯客工作室有下载

网友E(2008-08-01):
可能是IFIX数据库的格式写法不对。

网友F(2008-12-17):
你写的太简单了

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G(2009-09-10):
我装了MBE驱动可是运行MBE的时候提示没有找到安全密钥,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H:
先运行IFIX,再运行MBE

网友I(2010-07-22):
安装完MBE驱动后,对MBE进行配置,配置中,要根据你的DCS地址来建,如你的DCS是采用TCP/IP,就需要将地址输进去。查看配置得对不对,可以打开数据监控,如果数据发生了变化,(即通讯正常)监控数据中就不会只是0。

网友J(2010-09-24):
MBE驱动是几个文件 直接放到安装目录下就可以了吧 然后需要对其进行配置,在开始地方有个需要填写IP的地方,那个是你控制的ip地址,然后将其最大化 会发现一个SETUP 点开后还需要填写一个IP地址,那个是你本机的地址,同时还需要更改C盘的hos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