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莫名奇妙的报错信息,急盼

楼主(2005-03-15):
我有两台上位机,和S7-300,都挂在PROFIBUS上,目前系统运行正常,只是有时我的上位机总是显示 1."A SYNI error occurred in \Device\s7opciax0: Bus short circuit or wrong transmission rate" 2.An address error occurred: Assigned station address already in use. 不知何故,请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A:
上面两个错误译成中文是: 1. 线路短路或错误的传输率. 2. 你设置的站号已经在使用. 可做相应检查

楼主:
Imgg,我当然知道英文的意思,只是查了没有什么配置问题,要是配置不行,这个提示应该会经常出呀.可是他不常出现,尤其奇怪的是,有时刚插入移动硬盘或软盘他就弹出来,这是咋回事?还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