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急!请教一个UPS问题,

楼主(2005-03-15):
使用了是APC Smart-UPS不间断电源,使用中忽然跳闸,停止供电,后来发现后检查无法开启,供电正常。检查蓄电池电瓶开关断开状态,闭合蓄电池开关后启动UPS电源正常运行,请问使用过这种电源的高手说说什么原因!

楼主:
没有人使用过这种UPS吗???

网友A:
你说的是蓄电池上有开关是吗? 可能是开关的承受电流太小了,换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