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出现A0911报警如何解决

楼主(2005-03-15):
西门子MM440 37千瓦变频器经常出现A0911报警,有时有很快消失,请教各路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西门子MM440 37千瓦变频器经常出现A0911报警是直流电压过高,调整一下参数试一试.

网友B:
看看R2712 R2717 参数?

网友C(2008-05-22):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加装制动单元或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E(2008-09-29):
在启动的时候有这个问题(100多毫秒),恐怕加装制动单元或延长减速时间不能解决吧,请教各路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F:
“启动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1、启动的时候不应该报过压;

2、监测电路故障,误报!

网友G:
Hi,

I have a problem with a MM440 drive,

It is a 3KW MM440 that is connected to a 3KW Motor,

the motor has to drive a rol, the rol has to tap against carpet. But the problem that we have occurs when de rol is not set against the carpet, it runs without resistance, then we have this:

When we start it must upramp to 50Hz, it goes above 50Hz (54) and then returns to 48Hz. It allready gave me the Alarm A0911. When stopping the drive, A0911 is continues active, it increases the rampdowntime, that's because the DClink in the drive is to high, or with other words, the motor generates.

What can we do ?

Use a braking resistor ?
Or when stopping, letting the motor free without ramp ?

网友F:
如果启动时,变频器的频率从50HZ很快下降到48HZ报过压,那也不是启动时报过压,而是启动后减速时报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