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ACS502-506故障

楼主(2005-03-15):
我公司热电厂1#锅炉引风机变频器型号为 SAMIGS ACS502-506系列,容量范围为37-315kW,于1999年投入运行,配用电机型号为JS127-6,容量为185kW。截止2005年,曾因发电机甩负荷过电压导致电容器被击穿过两次,其中第二次由我们自己更换电容器,一直运行正常。2003年,公司1#炉改造,电机改用为Y315M3-6型电机,容量为132kW,额定电流241A,经调试后运行正常。 从进入2005年2月份开始,此变频器出现六、七次跳闸故障,前三次故障运行情况为频率―40~45Hz,检查变频器显示为堵转,电机转速突然降低到零,然后恢复。检查发现电机轴承有异音。电机更换轴承后,异音消除,但在试运过程中变频器又发生跳闸故障,显示信息为过电压,但实际上厂用电系统为出现过压现象。随后又正常启动运行。以后又发生过一次堵转跳闸故障。近几天,变频器接连出现几次过电压跳闸故障,电压一直正常。 请问此种现象是不是变频器内部故障?是否可以修复? 谢谢!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网友B:
是ABB 的吧!驱动板上的电阻因过压大概有点变值.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这里热心人真多,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