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cl-8316采集卡,DMA采集方式时,要如何设置?

楼主(2005-03-15):
ACL-8316采集卡,采用DMA方式时, 已在DLL2 Driver Registry Utility中 设置了IRQ 15 DMA 5 BASE ADDRESS 220H 板上跳线也没有错 但用实列程序是一直报Couldn't access USERDMA device 不知为什么? 在WIN2000系统下.

网友A:
这种现象应该是驱动程序版本低的原因,因为NT及以后的操作系统不允许用户程序对硬件直接进行操作。你可向厂家咨询,安装新的驱动。

楼主:
这里没有凌华的技术人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