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鸿格7033温度采集误差太大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5-03-15):
现场使用的是pt100的热电偶,两线制,用7033连接后软件显示的电阻值比用万用表测试的高约20~30欧姆,并且上下浮动范围很大,请教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请问pt100的接线距离多远呢? 一般使用二线式RTD接线方法时,会有一补偿线电阻我差(R0), 根据补偿线品质不同而产生不同误差。 1. 若是量测值与实际有一offset误差表示此为补偿线阻抗,可于程序中固定减去一定值后修正回来。 2. 若是近距离量测时有很大的量测误差,可参考手册中第21页RTD校正方法重新校正。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7015.pdf 3. 一般接线距离大于5M,其补偿线请使用隔脱机,才不容易受杂讯干扰。并将补偿联机的屏蔽线(shield)接至模组的AGND。 若还有任何问题,可e-mail至 service@icpdas.com

楼主:
谢谢泓格的客服,我的接线距离60米左右,因为第一次接触热电偶采集,所以不太懂,只是把屏蔽层接地,但还是不起作用,您说的“其补偿线请使用隔脱机,才不容易受杂讯干扰。并将补偿联机的屏蔽线(shield)接至模组的AGND。 ”我不是很明白,能否E-MAIL接线图到我的邮箱?i8118@sina.com 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泓格的客服,我的接线距离60米左右,因为第一次接触热电偶采集,所以不太懂,只是把屏蔽层接地,但还是不起作用,您说的“其补偿线请使用隔脱机,才不容易受杂讯干扰。并将补偿联机的屏蔽线(shield)接至模组的AGND。” 补偿线指的是什么? 隔脱机又是什么? 我不是很明白,能否E-MAIL接线图到我的邮箱? 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泓格的客服,我的接线距离60米左右,因为第一次接触热电偶采集,所以不太懂,只是把屏蔽层接地,但还是不起作用,您说的“其补偿线请使用隔脱机,才不容易受杂讯干扰。并将补偿联机的屏蔽线(shield)接至模组的AGND。” 补偿线指的是什么? 隔脱机又是什么? 我不是很明白,能否E-MAIL接线图到我的邮箱? i8118@sina.com 万分感谢!

网友B:
pt100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热电阻和热电偶接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您好! 我是泓格的销售,我已经MAIL给您拉,具体事宜您电话到公司我请技术人员帮您现场解决!!

网友D:
pt100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热电阻接线是不用‘补偿线’的! 相关问题请看‘传感器与仪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