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一项目急想认证

楼主(2005-03-15):
现在我有一个项目,用两个直径为500mm,总重量约为500KG的滚筒组成一条长4米的皮带线,要求滚筒的转速为30转/分钟,皮带线每走600mm就停一次,精度为0.01mm.现在想用伺服电机加变速箱加旋转编码器来达到这个功能,不知道行不行?谢谢各位

网友A:
行,精度方面是重复定位精度?还是绝对定位精度?原则上控制部分没有问题,还要看您的机械部分做的如何。怎么联系您,我可以帮您做一个方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