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急求助:直流电机运行为何抖动?

楼主(2005-03-15):
各位大侠,小弟是新手,请问直流调速器主回路输入端或输出端的电抗器不正常会不会导致直流电机运行抖动?或调速器励磁输入信号过大或过小会导致输出到电机时电机运行抖动吗?小弟用的是RTV84M17的调速器,重新更换新电机和调速器、测速电机还是运行有抖动现象,电机堵转时是否也会造成反馈信号不对而输出不正常而造成电机运行抖动呢?请问如何排查此故障?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是反馈信号不稳定或电枢电压有波动还是你的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有抖动?你的叙述看得我一头雾水。 如果是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抖动一般是在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如果是外环的速度反馈信号波动或内环的电流反馈信号波动等引起的电枢电压波动、电流波动,这是系统在调整过程中的问题。直流电机出现堵转情况时,由于速度很低,因此导致系统外环处于开环状态,此时由于电流内环的时间常数t较小,从自动控制原理上来讲,其动态稳定性较差,对外部扰动得无法有效予以抑制,从而导致电机电枢电流和电枢电压波动较大。具体如何解决可以在详细了解电机的负载情况和运行状态的前提下进行探讨。 一点浅见,供参考。

网友B:
俩个环节,电流环和速度环的PID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C:
脱开负载,单独试电机,如果还抖动,检查控制系统。

网友D:
测速电机电刷接触不好,或测速电机与电机的连接松动,造成速度反馈信号不稳,电机抖动。

网友E(2005-08-02):
电枢回路、励磁回路的电压是否稳定? 是否使用恒励磁?

网友F:
单独试电机,若该现象还存在,则检查控制系统各控制环节,特别是反馈,同时若设备使用时间较长的话,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G:
从你的叙述来看,我同意‘桑育新’的说法。电气故障看不见摸不着 ,你只提了问题而忽视了故障现象。希望你将故障现象描述清楚,以便分析判断。

网友H:
一般来说是电流环调整不当所至,如果你的调速器有电流环自调整功能的话建议试一下

网友I:
做一下优化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J(2006-02-28):
本人曾遇到类似现象.6RA70调速器,重做优化抖动消失.如机械部分润滑条件改变,也会抖动.转动惯量改变了.

网友K:
这种程况我们也经历过搞了半天,最后还是要换高精度的互感器.先重新做自动调整,如还有抖动就要检查可控硅的触发线及可控硅和控制器的采样互感器.

网友L(2006-07-28):
如果不贤麻烦的情况下,我建议你把电流调节器做一个优化,顺便查一下你的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看看是不是由于你的反馈电缆过长。

网友M:
我看很大的可能是由于测速机和电机的连轴之间出现传动间隙,导致一种必然的间隙震荡(因为闭环系统反馈存在纯滞后,在特性调节得稍微硬一点就会震荡)

网友J(2006-11-04):
没那么复杂,速度环增益过大就会抖动.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是可控硅坏了。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N:
本人在直流控制器的使用中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尤其是扩容的;一种原因是可控硅损坏,还有的是触发信号过弱,或于干扰,我在座扩容机时处发线用双绞线,当长度大于2米时若走线过于紧凑则会产生干扰,导致电机抖动,或报警(过电流)如果选用二次强触发电路触发板若有毛病也会出现以上现象。

网友O(2006-12-27):
呵呵值得注意哦

网友P:
可能性很多,得看是在运行中抖动还是在已经零给定的情况下抖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Q:
做优化,调短续点

网友R:
检查测速电机电刷 测速电机与电机连接 试调电流与速度环PID参数

网友O:
    本人在直流控制器的使用中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尤其是扩容的;一种原因是可控硅损坏,还有的是触发信号过弱,或于干扰,我在座扩容机时处发线用双绞线,当长度大于2米时若走线过于紧凑则会产生干扰,导致电机抖动,或报警(过电流)如果选用二次强触发电路触发板若有毛病也会出现以上现象。

确实如同严工所说一样,不知道是否可以认识?

网友S(2007-04-28):
大家好:
我有一台直流电机,用电位器调节,速度老是调到一半就掉下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T(2007-07-31):
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厂家说是开机后忽然电机抖动,让他们查反馈线路,说是没问题,他们自己说是可控硅坏了,换了一个上去,前五分钟正常,然后又出现同样问题,然后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让他们看只读参数,测量各个电压电流,最后还是测速发电机坏了导致,但是由于当时不在现场,所以就比较难于控制。

网友U:
小文:说的对    别的人在误认那!

网友V:
我们单位现在也有这种电机抖动的事情,现在还不知道好没有好呢!

我们是高线用的吐丝机抖动,他是有时抖动,有时不抖动,抖动时吐丝机震动值可以到5mm/s,停下来再启动有时就好了,编码器和电机的接手换了,变流器也整体换了,还是没有好,现在连电机也换了,还在继续观察中.

嘿嘿!

网友W:
我这也有一台是6RA7081系列的.在正转加速和平顶阶段没问题,就在反转时电机抖动,同时报警F030(过流),换了一台新的就好了.不知啥坏了????

网友X: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Y(2008-05-23):
曹工你好!我用6RA7085控制一台182KW电机,现电机空转时电机电枢电流就不稳,2--20A之间跳动,带上的负载还没到额定,就因跳动很大而报警F30,,我用的脉冲编码器速度反馈,请指教那方面的问题,谢了

网友Z:
重新做优化,电流环和速度环。

网友AA:
 sdjngbh

建议你先用电压反馈试一下,并重新做电流优化,速度环可减小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