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惑:安全栅、配电器、隔离器有哪些差别?

楼主(2005-03-15):
各位: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搞得我很糊涂。平时使用的安全栅、配电器、隔离器有哪些差别? 急!

网友A:
本安型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的设计中,它是安装于安全场所并含有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的装置,电路中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本安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它在本安防爆系统中称为关联设备[见术语解释],是本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栅被设计为介于现场设备与控制室设备之间的一个限制能量的接口,因此无论控制室设备处于正常或故障状态,安全栅都能确保通过它传送给现场设备的能量是本质安全的。 隔离器:输入单路或双路电流或电压信号,变送输出隔离的单路或双路线性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并提高输入、输出、电源之间的电气隔离性能。 配电器:为压力变送器等需要现场供电的一次仪表提供电源回路,同时测量该一次仪表的电流信号,并经运算、干扰抑制等处理后,变送输出隔离的单路或双路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并提高输入、输出、电源之间的电气隔离性能。 还有一个叫温度变送器 欢迎探讨:020-38760851 38760852 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