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中的刹车电阻

楼主(2005-03-15):
本人正设计一直流电机, 采用能耗制动,但不知用多大电阻,查了有关资料,有一个公式,用制动时的反电动势,我相问大家一118KW 的电机 电枢400V 他的刹车电阻是多少, 是根据刹的越快用的电阻越小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交流线路一般选用6-7Ω,没有很严格的界定,既是能耗制动直流也应一样;原理上电阻越小刹车越快,但太小对电阻承载功率要求更高,整个线路承载能力也要相应加大. 我是电阻生产厂,专业生产一种新型大功率无感电阻,较传统电阻有更好的短时间抗冲击能力,不会对周围线路产生电磁干扰,可靠性也更好.我想应该适合您! 如有我能效力之处请随时与我联系: 上海施迈尔南京电阻公司 谢伟彬 13851793305 025-58840166

网友B(2005-05-18):
电阻选用0.25-2.5Ω,请多指教联系电话13986398989

网友C(2005-06-25):
选用4q的直流调速设备就可以实现快速制动了

网友D:
设计电机,用得着计算能耗制动电阻吗? 你不会是搞应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