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电力

楼主(2005-03-15):
我的直流伺服电机的测速发电机原先是7v/1000rpm的.能否用9.5v/1000rpm代替,假如代替了对电机和驱动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估计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2005-05-20):
要调整速度反馈

网友C:
显示 1000rpm 的时候只有 1000 * 7 / 9.5 = 736.8 转。 如果用来控制,速度就上不去。

网友D:
伺服控制器里面不能设置吗?

网友E:
基本可以用,只需要改一下驱动器的参数就可以了,其实发电机老兄你用了不同的测速发电机,里面有很多参数需要修改,你现在只给了输出斜率,这样你的精度已经降低了20%,还要看它的纹波系数,非线形度等

网友F:
可以,串接电阻。